[开发工具] 已更改 VID/PID 的 Microchip 产品

楼主(2024-09-30):
要顺利使用 MPLAB Connect 与已更改 VID/PID 的 Microchip 产品,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安装 MPLAB Connect
下载和安装:从 Microchip 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 MPLAB Connect,并按照提示完成安装。
创建帐户:注册一个 Microchip 帐户并登录,以便访问更多功能。
2. 连接设备
USB 连接:使用 USB 数据线将 Microchip 设备(如 PIC 或 dsPIC 微控制器)连接到计算机。
确认识别:在设备管理器中检查设备是否被计算机正确识别。

楼主:
修改 VID/PID
编辑固件:在固件中修改 USB 描述符中的 VID(供应商 ID)和 PID(产品 ID)。
打开 USB 描述符文件(通常是 .c 或 .h 文件)。
找到定义 VID 和 PID 的字段,并进行相应修改。
c

#define USB_VID 0x1234  // 替换为新的 VID
#define USB_PID 0x5678  // 替换为新的 PID
编译固件:使用 MPLAB X IDE 编译包含新 VID/PID 的固件。

楼主:
使用 MPLAB Connect
启动应用程序:打开 MPLAB Connect。
发现设备:应用程序会自动搜索连接的 USB 设备,确认您的设备是否在列表中。

楼主:
上传和测试固件
上传新固件:在 MPLAB Connect 中上传已编译的固件到目标设备。
测试功能:利用 MPLAB Connect 提供的调试工具,确保设备的各项功能正常运行。

楼主:
验证 VID/PID 更改
使用 USB 监控工具:可以使用工具如 USBlyzer 或 Wireshark 监控 USB 数据流,确认 VID 和 PID 是否已成功更改。
功能测试:进行一系列测试,确保设备的 USB 通信和功能符合预期。

楼主:
设备识别问题:当我将设备通过 USB 连接到计算机时,MPLAB Connect 似乎无法识别它。我在设备管理器中确认设备已经连接且没有任何错误,但应用程序仍然显示“未检测到设备”。

楼主:
修改 VID/PID 的影响:我已经按照说明在固件中修改了 VID 和 PID,但在 MPLAB Connect 中仍然无法找到设备。我使用的是以下代码段进行修改:

c#define USB_VID 0x1234  // 新的 VID
#define USB_PID 0x5678  // 新的 PID

楼主:
固件上传问题:在尝试上传新固件时,MPLAB Connect 显示“上传失败”。我确认固件已经成功编译,没有错误。

楼主:
已尝试的解决方案:
重启了计算机和 MPLAB Connect 应用程序。
尝试使用不同的 USB 线和端口。
确保所有驱动程序都是最新的。

楼主:
检查 USB 线和端口:

尝试使用不同的 USB 数据线和端口,确保连接良好。
确认驱动程序安装:

确保已安装最新的 Microchip USB 驱动程序。可以在 Microchip 的官方网站上找到并安装。
重新启动设备:

断开设备与计算机的连接,等待几秒钟,然后重新连接。

楼主:
设备管理器检查:

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 USB 设备,确认是否存在任何错误标识。如果有,右键点击并选择“更新驱动程序”。
MPLAB Connect 更新:

确保 MPLAB Connect 是最新版本。如果有更新,及时安装。

楼主:
固件问题:

确认设备固件中是否正确配置了 USB 描述符,确保 VID 和 PID 设置正确。
使用其他工具测试:

可以使用其他 USB 监控工具(如 USBlyzer 或 Wireshark)来检查设备是否在 USB 总线上被检测到。
检查电源:

确保设备在连接时有足够的电源供给。
请求社区帮助
如果上述步骤仍未解决问题,您可以在社区论坛中询问,提供更多细节(如设备型号、使用的固件版本等),以便其他开发者给予更具体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