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LED照明业内大佬这种价格是尾货么?利润从哪里来?

楼主(2024-10-01):
先不说是否耐用,是否有风险,
这种价格一个灯珠也买不到吧
还有铝基板的成本
设计,采购,加工,仓储,转运...成本
请问利润从哪里来?
这是什么商业模式?

网友A:
我怀疑是不是别的工厂破产之后得来的,要不是,就是大铁锹铲出来的LED和铝基板,大概率也做不出这个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不是别的工厂破产之后得来的,要不是,就是大铁锹铲出来的LED和铝基板,大概率也做不出这个价格 ...

这种价格卖的不是一个两个的,不知道怎么盈利的

网友B:
要么参数虚假,要么就是只有灯珠和电阻的简装版吧

网友C:
人家就是赚1-2毛 跑量的

网友C:
至于72w
能有一半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