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为啥放大器,AD采样的结果有负值

楼主(2024-10-01):
各位大佬,为啥单电阻电压,经过放大器放大,AD采样的结果有负值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采样的是交流信号。

网友B:
有可能你设置为差分输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采样的是交流信号。

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你设置为差分输入了。

我看一下

网友C:
放大器和AD采样的结果出现负值,通常是由于信号处理过程中的电压偏移或基准电压设置不当导致的

网友D:
凌鸥的运放是差分运放,ADC采样范围通常是-3.6V-3.6V,所谓负信号实际是运放正负两端的压差,正压差采样值为正,负压差采样值为负,0压差时采样值在0附近,可能存在有负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凌鸥的运放是差分运放,ADC采样范围通常是-3.6V-3.6V,所谓负信号实际是运放正负两端的压差,正压差采样值 ...

逆变器单电阻采样三角形连接的无刷直流电机的相电流,为啥会有负电压?

@玉树临风小黑龙 :麻烦你帮忙解惑一下
@玉树临风小黑龙 :负值绝对值和正值一样大
负值的幅值有多大

网友E:
如果基准电压设置得过高,那么低于这个电压的信号在转换时可能会被解读为负值

网友F:
某些应用中,信号可能是双极性的,即既有正值也有负值

网友G:
使用运算放大器进行信号放大时,可以通过配置运放作为加法器或跟随器来实现电压平移,从而将负电压信号转换为正电压信号

网友H: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硬件设计无法完全避免负值的产生,也可以通过软件算法来处理这些负值。

网友I:
在系统设计和调试阶段,应该对信号路径进行详细的分析,确保所有环节都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基准电压设置得过高,那么低于这个电压的信号在转换时可能会被解读为负值
...

您好,请问凌鸥03系列如何设置基准电压啊?基准电压是不是默认为0啊?

楼主(2025-02-03):
为啥采样结果有负值

网友J:
什么ADC?输入信号本身就是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什么ADC?输入信号本身就是交流?

你好,大佬,我觉得电流肯定是从电阻上端流到GND,所以采样应该是恒为正值。难道电流还能倒流?请大佬解惑。

网友K:
最好把你的电路图放上来看看吧,感觉你这么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采样的是交流信号。

你的意思是逆变器变换以后,正弦波就应该有负值把,但是我好奇为什么电流可以从GND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凌鸥的运放是差分运放,ADC采样范围通常是-3.6V-3.6V,所谓负信号实际是运放正负两端的压差,正压差采样值 ...

你好,我不理解,采样的是电阻两端的电压,为什么电阻下端的GND电压会比电阻上端的电压大,难道电流可以倒流吗?请教请教,帮忙释疑

电流增大时,AD采样值会随着电流增大变成正值吗,还是电流越大,负值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好把你的电路图放上来看看吧,感觉你这么说不清。

电路图粘上去了

LKS的ADC可以采负值,在0V时AD采样值可能在0附近波动,比如-20-20(左对齐模式),如果不想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舍掉负值,另外电路上会用直流偏置,用运放采样时即使是采样0V也有可能采样值是像-300或-1000等的负采样,这个需要用户手动校零,上电采0V时的采样值,电流采样处理时减掉这个值。

还有一种可能是差分运放正负端接反也会有负值,差分运放采样的是运放正负端的压差,如果正负端接反,运放采到的是负压差,采样值为负值

网友L:
检查输入电压的极性是否正确。

网友M:
增益设置不正确,或者由于元件老化、温度变化等原因导致实际增益与预期不符,可能导致输出电压出现负值。

网友N:
电路所有连接是否都正确无误,没有短路或断路现象。

网友O:
不稳定的电源或地线可能导致放大器工作异常,从而产生负值输出。

网友P:
信号源是否正常。

网友Q:
外界干扰如杂散电磁场、电源电压变化等也可能导致采样结果出现负值。这些干扰可能通过电路中的电容、电感等元件耦合到信号路径中,从而影响输出电压。

网友R:
放大器输出的信号如果包含负值,可能是放大器的偏移或偏置电压导致。而AD采样结果出现负值,可能是因为采样过程中存在直流分量或采样精度问题。

网友S:
放大器输出可能包括负值是因为电路设计如此,或是输入信号本身就是负的

网友T(2025-03-08):
请注意,确认输入电压的正负极是否接对,否则设备可能损坏或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U:
你可以通过配置运放作为加法器或跟随器来实现电压平移

网友V:
一定要小心确认电压的正负极是否正确连接,不然设备可能会出问题甚至烧了。

网友W(2025-05-21):
双电源运放么?有符号数的adc转换

网友X:
凌鸥的运放是差分运放,ADC采样范围通常是-3.6V-3.6V

网友Y:
会不会是干扰信号?

网友Y:
被测量端如果是接近地的电压,ASC采样结果波动,加上外部干扰,是有可能出现负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