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MW的SN74LVC1G3157是否是双向模拟开关

楼主(2024-10-01):
UMW的SN74LVC1G3157是否是双向模拟开关呢?
数据手册上的A,B0,B1是都可以作为输入和输出使用,还是A只能作为输出,B作为输入呢?

楼主:
有人知道吗?

                     tyw  注

tyw
自己啃

网友A:
模拟开关。没有方向,没有放大。

网友B:
导通特性是电阻,信号允许双向。

网友C:

SN74LVC1G3157是单刀双掷(SPDT)模拟开关电路,由数字逻辑控制电路和MOSFET构成的模拟开关组成,MOSFET受控导通时其导通电阻很小(欧姆级),对于小信号而言开关两端近似短路,类似于机械开关的闭合状态;关断状态同理。SN74LVC1G3157适用于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选通、切换控制,信号可以是双向传输的,信号大小受限于芯片电源电压。

楼主:
哦哦好的

网友D(2025-06-04):

大家好!我司专注ADI,ALTERA,Maxim,TI,ST全新原装正品,资源整合大量现货库存,可以提供免费样品/规格书,专业工程帮忙代烧录程序,有售烧录器。希望能帮到大家!! 联系方式:QQ:2523625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