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IGBT能替换MOS管

楼主(2024-10-01):
反激开关电源的MOS管能不能用高电流高耐压的IGBT替代?如果不能,主要的原因又是什么?

网友A:
贵啊,体积太大啊

楼主:
有些同行表示IGBT的响应速度较慢,达不到高速要求,也不知有没有依据?

网友B:
IGBT就是MOS与三极管结合体,MOS的输入特性,三极管输出特性,优点是更容易高压大功率化,缺点是速度远不如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IGBT就是MOS与三极管结合体,MOS的输入特性,三极管输出特性,优点是更容易高压大功率化,缺点是速度远不如 ...

这个速度主要指的是导通还是关断?谢谢。

就是三极管的输出特性,应该是开与关都慢;不过我没有具体测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速度主要指的是导通还是关断?谢谢。

MOS可以轻松做到几百K,而IGBT,常规的频率只有20K,现在新出的IGBT最高也只能到60K,好像是这样值,具体的可以去英飞菱的官网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同行表示IGBT的响应速度较慢,达不到高速要求,也不知有没有依据?

频率快和电流大,这两者天然存在矛盾,只能在里面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可以轻松做到几百K,而IGBT,常规的频率只有20K,现在新出的IGBT最高也只能到60K,好像是这样值,具体 ...

好的,看来两者的频率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不过做为功率器件IGBT较为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