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hex文件的问题,035dmcu 03系列的mcu

楼主:
出现错误了(⊙o⊙)…还要搞哪里不,软件方面知道的太少了 放假努努力

楼主(2024-10-02):
软件是其他公司发出来的 只能下载他的hex文件去烧录器 有时候改一下电机的数值

网友A(点评):
你的问题不是Hex文件问题,而是你的源程序编译出现语法错误,生成不了Hex文件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搞不, 我安装好了pack包了还是一样的问题,应该还要他们自己的包才可以的

网友C:
。hex可以用PYthon 得到代码

网友C:
看看前面的报错的行号和提示,然后百度或应用讯飞星火,按提示解决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hex可以用PYthon 得到代码

hex 文件的我可以下载 但是我意思想简单一点在里面改就好了,软件公司的写的很简单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前面的报错的行号和提示,然后百度或应用讯飞星火,按提示解决Bug

我试试行不行 谢谢

网友D:
你安装的Keil版本支持这个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安装的Keil版本支持这个型号吗?

V4跟V5的 我试了,037E的那个mcu就3/7错误 035D就4/8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