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四节18650充放电电路设计

楼主(2024-10-02):
有大神有设计方案,自己兜出来的在低负载时电感会有哮叫声...
主要是充电/放电(16.8v)用二极管兜出来的

网友A:

这种四节锂电池包的电池管理芯片很多,广泛用于笔记本、平板电脑等电池供电产品,可参考。厂商主要是TI、ADI等,国内厂家也有很多产品。

网友B:
找FAE他们会给的

网友C:
选用zcc6688D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D:
锂电池串联?均衡怎么做?不然一节性能不行,其他全废了

电芯组串之前要进行参数筛选匹配,尽量避免某几节性能劣化影响整个电池包使用寿命的情况,电压均衡有能量耗散式均衡和能量转移式均衡两种,一些BMS厂商有现成的芯片和技术方案可以实现,能量耗散式均衡实现简单更为常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串联?均衡怎么做?不然一节性能不行,其他全废了

锂电池可以并联使用吗,是否也需要均衡,电动汽车电池,不也是有并有串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可以并联使用吗,是否也需要均衡,电动汽车电池,不也是有并有串 ...

不是说不能串联使用,而实说串联使用不做均衡,电池包性能无法可靠保证,像电动汽车的电池包里面是做了能量均衡的,而且是主动均衡,成本很高。

网友:

IP2366可以做4串的重放电,

单独充电可以用智融的SW7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