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使用英飞凌XMC系列MCU实现PWM信号输出控制风扇速度

楼主(2024-10-02):
最近在项目中使用了英飞凌的XMC系列MCU,主要任务是通过PWM信号控制直流风扇的转速。我选择了XMC1100这个低成本的MCU,利用它的PWM模块来调节风扇的转速。这里我分享一下整个实现过程和关键代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硬件配置:
  • 英飞凌XMC1100 MCU开发板
  • 直流风扇(支持PWM调速)
  • 电源模块(12V直流电源供风扇)

软件工具:
  • DAVE IDE:英飞凌官方提供的开发环境,用来生成初始化代码。
  • 英飞凌提供的DAVE APP:用于配置PWM功能模块。

实现思路:
我们通过XMC1100的CCU4模块生成PWM信号,调整PWM的占空比来控制风扇的转速。占空比越高,风扇转速越快;占空比降低,风扇转速相应减慢。

DAVE配置步骤:
  • 创建新项目,选择XMC1100系列芯片。
  • 使用PWM DAVE APP配置一个PWM输出通道,选择CCU4模块作为信号生成模块。
  • 设置PWM频率为25kHz,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频率,用来避免风扇运行时的噪音。
  • 设置初始占空比为50%,并启用PWM输出引脚。

核心代码:
下面是通过C语言编写的PWM控制代码:
#include <DAVE.h> //包含DAVE库头文件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DAVE APPs
    DAVE_Init();

    // 设置PWM占空比为50%
    PWM_SetDutyCycle(&PWM_0, 50);

    while(1)
    {
        // 增加一个简单的逻辑,按键控制占空比
        if (button_pressed)
        {
            // 增加风扇转速
            PWM_SetDutyCycle(&PWM_0, 75); // 将占空比设置为75%
        }
        else
        {
            // 降低风扇转速
            PWM_SetDutyCycle(&PWM_0, 25); // 将占空比设置为25%
        }

        // 延时100ms,避免按键抖动
        delay(100);
    }
}

总结:
这个例子展示了如何使用英飞凌XMC系列MCU生成PWM信号,进而控制风扇的转速。通过调整PWM的占空比,可以灵活地控制风扇的速度,应用场景非常广泛,比如在散热、风扇调速控制等方面都能用到。

希望这个简单的分享能帮助到同样使用英飞凌MCU的朋友们,如果有任何问题或想进一步讨论的,欢迎留言!

网友A:
这个实现很实用啊!我最近也在搞风扇控制,用的是同系列的XMC1300,思路基本一样,感谢分享!

网友B:
终于看到一个XMC的项目分享了!代码很清晰,刚好最近在学PWM,准备跟着试试。

网友C:
用XMC1100做风扇控制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低成本高效,DAVE工具也很方便啊!

网友D:
PWM的调速效果确实不错,我之前用STM32做过类似的,看来英飞凌的XMC系列也挺强!

网友E:
占空比的控制灵活性很高,我觉得可以加个温度传感器,根据温度来动态调节风扇速度。

网友F:
请问如果我想加一个OLED屏显示当前占空比的话,XMC1100的资源够用吗?

网友G:
英飞凌的MCU在工业控制领域很有优势,看来在风扇控制这类应用里也表现不错啊!

网友H:
你的这个代码好简洁啊,我之前搞PWM复杂了好多,学到了!

网友I:
DAVE工具真的是一大优势,免去了很多手动配置的麻烦,节省了不少时间。

网友J:
有例程能省很多时间

网友K:
嘻嘻,有电路没?

网友L(2024-12-26):
怎么才能联系你,想和你合作

网友M(2025-01-31):
使用英飞凌的 XMC1100 MCU 来通过 PWM 信号控制直流风扇转速的方案确实非常适合低成本、低功耗应用。

网友N:
通过PWM信号调节是一个非常实用且常见的应用。

网友J:
有个应用,需要生成100khzpwm,占空比可调

网友O(2025-04-30):
你通过 DAVE APP 配置了PWM功能模块,DAVE APP是预先配置好的代码库,能帮助你快速设置常用的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