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可以调电压吗?

楼主(2024-10-03):
这个图是看别人的视频后买材料自己焊出来了,但是调不了电压。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哪位大神可以给个指导吗?电子小白不是好懂啊。下面的元件978-T-DS/03都是可调电阻。通电后R1发热。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线路画的太小的原因导致发热的.

网友A:
楼主的图是电压和电流都能调的电路吧,317是调压的,后面看着像是可调恒流源。

@GlenX :外接电位器。
因为ADJ引脚没有调整的对应电路
@GlenX :317不是调压功能吗?
我也感到是个做大电流有限制的电流源,应该不能调电压,担有做大电压输出限制

楼主:
是电压,电流可调的。看人家做出来的视频是成功的,但是我做出来的电压电流都调不了。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是电压和电流都能调的电路吧,317是调压的,后面看着像是可调恒流源。 ...

是电压,电流可调的。看人家做出来的视频是成功的,但是我做出来的电压电流都调不了。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电压,电流可调的。看人家做出来的视频是成功的,但是我做出来的电压电流都调不了。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

先检查一下焊接的电路是不是有出入?有些事情往往在细节上失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焊接的电路是不是有出入?有些事情往往在细节上失误了。

好的,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3脚GND没接?

大师,是哪个元件的三脚?是lm358p的三脚吗?

网友C:
我猜是把LM317的引脚搞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把LM317的引脚搞错了

这个的确有可能,317的管脚的确有些不寻常。

网友D:
经典的431调压你不用,你非要走偏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典的431调压你不用,你非要走偏门。

谢谢大师,
我百度看看,电子小白不是好懂的。

网友E:
你不会是空载调的吧
要接上负载 再试试 调
确认下可调电阻的中心抽头是不是接对
运放的输入输出 电压测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会是空载调的吧
要接上负载 再试试 调
确认下可调电阻的中心抽头是不是接对

是没有接负载调的。这种电路要接上负载才能调电压大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