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使用灵动MM32 MCU实现UART通信的简单应用示例

楼主(2024-10-04):
最近在项目中使用了灵动MM32 MCU来做一些外设通信的工作,发现它的UART功能非常好用,特别是对于数据收发处理来说很方便。今天分享一个使用MM32 MCU进行UART通信的小例子,适合那些刚开始上手MM32 MCU的小伙伴们。

硬件准备:
  • 灵动MM32 MCU开发板(例如 MM32F103 或其他系列)
  • USB转TTL模块
  • 串口调试助手

代码实现:
这里我选用MM32F103系列的MCU,通过UART1进行简单的收发数据。代码使用标准库进行配置。

1. 初始化UART
#include "mm32_device.h"
#include "uart.h"

void UART_Init(void)
{
    // 打开GPIOA的时钟
    RCC->AHBENR |= RCC_AHBENR_GPIOA;

    // 配置GPIOA9为TX,GPIOA10为RX
    GPIOA->AFR[1] |= (1 << 4);  // PA9 - AF7 (USART1 TX)
    GPIOA->AFR[1] |= (1 << 8);  // PA10 - AF7 (USART1 RX)

    // 配置UART的时钟
    RCC->APB2ENR |= RCC_APB2ENR_USART1EN;

    // 配置波特率,假设使用8MHz的时钟
    USART1->BRR = (uint16_t)(8000000 / 9600);

    // 使能UART发送和接收
    USART1->CR1 |= USART_CR1_TE | USART_CR1_RE;

    // 使能UART
    USART1->CR1 |= USART_CR1_UE;
}

2. 发送和接收数据

void UART_SendChar(char c)
{
    // 等待发送数据寄存器空
    while (!(USART1->SR & USART_SR_TXE));
    USART1->DR = c;
}

char UART_ReceiveChar(void)
{
    // 等待数据接收完成
    while (!(USART1->SR & USART_SR_RXNE));
    return USART1->DR;
}

void UART_SendString(char* str)
{
    while (*str)
    {
        UART_SendChar(*str++);
    }
}

3.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UART
    UART_Init();

    // 发送欢迎信息
    UART_SendString("Hello, MM32 UART!\r\n");

    // 循环接收并回显数据
    while (1)
    {
        char received = UART_ReceiveChar();
        UART_SendChar(received);  // 回显接收到的字符
    }
}

运行效果:
当你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连接开发板时,开发板会不断地回显你输入的每个字符,同时也会发送一个"Hello, MM32 UART!"的欢迎信息。

总结:
灵动MM32 MCU的UART外设配置非常简单,本文示例展示了如何通过UART进行基本的收发数据。如果你是刚开始学习MM32 MCU,这个例子应该能帮助你快速上手。

网友A:
这个例子好清楚!正好最近在玩MM32,这篇文章简直是救命啊!谢谢分享!

网友B:
哇,没想到用MM32配置UART这么简单,准备试试看了!

网友C:
代码写得真棒,我新手还在学怎么搞,跟着你的代码来感觉轻松多了!

网友D:
感谢分享!串口回显功能调试的时候超实用,这个例子可以直接拿来用!

网友E:
这篇文章让我对UART有了新的理解,MM32系列看来还挺好玩的!

网友F:
能不能加个串口中断的例子?想用中断模式来收发数据。

网友G:
一看就会,感觉MM32的UART配置确实挺方便的!

网友H:
太好了,我刚好遇到UART问题,看了你的代码解决了不少困惑!

网友I:
试了一下,效果不错!虽然是基础功能,但很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J:
串口设备从被开发出来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最有效的一种通讯手段。从未因为发展而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