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USART1串口中断程序,死活进不了接收中断,帮忙看下 ...

楼主(2024-10-04):
使用GD32F303VC,串口1使用PA2和PA3,单片机能发送出来数据,就是接收进不了中断,代码附上,各位大佬给看下。使能中断,初始化GPIO,初始化串口,该做的都做了,应该不是硬件的事,换了两个板子,管脚损坏的几率太小,使用杜邦线查看,PA3管脚上确实已经收到数据,应该是软件有什么机关,大家受累!
压缩文件扩展名本来是7z,不让上传,改成了zip,如果打不开,修改下

网友A:
软件上有什么机关?不是你自己写的么.....

网友B:
进不了中断,要么硬件上没有收到数据,要么串口中断配置出错。

楼主:
数据到管脚了,拿个杜邦针扎到管脚上能看到数据,我也觉得是软件配置的事,可就是找不到哪里配置错了,所以救助

楼主:
找到问题了,一条语句敲错了,  nvic_irq_enable(USART1_IRQn, 0, 0); 写成  nvic_irq_enable(USART1, 0, 0);错误语句了。谢谢各位!

网友C: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串口1使用PA2和PA3,单片机能发送数据但接收数据时无法进入中断。确保你已经正确配置了串口接收中断

网友D:
如果没有正确配置串口1的中断,或者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都可能导致无法进入接收中断。

网友E:
如果对方发送的数据起始位过短,GD32F303VC可能无法识别到起始位,从而无法接收数据并触发中断。

网友F:
建议确保NVIC配置正确,使能了USART1的中断。

网友G:
外部晶振频率设置错误?

网友F:
检查中断服务函数,确保中断服务函数USART1_IRQHandler正确编写,并且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正确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H:
一般需要检查接收数据处理,确保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正确读取和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G:
波特率设置不匹配

网友I:
检查串口通信线路是否存在干扰源,如电磁干扰等。

网友J:
晶振频偏可能导致波特率频偏

网友K:
建议检查时钟配置,确保系统时钟和外设时钟配置正确。

网友L:
串口通信过程中,如果波形受到干扰,也可能导致通信异常,包括无法进入接收中断。

网友M:
打印调试信息: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添加调试信息,例如通过另一个串口打印接收到的数据,确认是否进入中断

网友N:
检查中断优先级设置

网友O:
检查并修改HXTAL_VALUE

网友P:
更换晶振看看

网友Q:
使用调试工具检查USART1的相关寄存器,确认中断标志位是否被正确设置。

网友R:
你接收函数写的正确吗?

网友S:
一般来说应该是你程序逻辑的设计问题

网友T:
话说,你清除标记变量了吗?而且可以仿真的方式看看程序逻辑啊,看咋运行的

网友U(2024-12-23):
检查串行通信线路中是否有干扰源,如电磁干扰。

网友V:
如果串行端口1上的中断配置不正确或中断优先级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无法进入接收中断。

网友W:
晶体振荡频率偏差可能导致波特率频率偏差

网友X:
外部晶振频率设置是否不正确?

网友Y:
中断配置错误,还有就是优先级问题

网友Z:
通常有必要检查接收数据的处理,以确保接收数据在中断服务功能中被正确读取和处理。

网友AA:
如果串行端口1上的中断配置不正确或中断优先级设置不正确,可能会阻止访问以接收中断。,

网友AB:
不正确的中断配置和优先级问题

网友AC:
如果无法输入中断,要么是硬件没有接收到数据,要么是串行中断配置不正确。

网友AD:
您的usart串行接收中断和无法访问可能涉及多个因素。以下是一些推荐的检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