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极海MCU低功耗模式应用与代码实现

楼主(2024-10-04):
最近我在一个低功耗项目中使用了极海(Geehy)MCU,经过一些测试后,发现极海MCU的低功耗模式表现不错。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应用这个功能,我整理了一个简单的低功耗模式切换的代码实例,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实现目标
  • 使用极海MCU进入低功耗模式,并在外部中断触发时唤醒。
  • 进入低功耗模式时关闭系统时钟,降低功耗。

配置步骤
  • 系统时钟配置:配置主时钟源和外部晶振。
  • 低功耗模式配置:使用极海MCU的低功耗模式寄存器,进入休眠或停止模式。
  • 中断配置:设置外部按键中断,在低功耗模式下触发MCU唤醒。

代码实现
#include "geehy_mcu.h"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id Enter_LowPowerMode(void);
void WakeUp_Handler(void);

int main(void)
{
    // 系统初始化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 配置外部中断
    HAL_GPIO_EXTI_Callback(GPIO_PIN_0);

    // 进入低功耗模式
    Enter_LowPowerMode();

    while (1)
    {
        // 主循环空转,等待中断唤醒
    }
}

// 配置系统时钟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配置外部晶振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33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配置系统时钟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5);
}

// 进入低功耗模式函数
void Enter_LowPowerMode(void)
{
    // 禁用外设时钟,减少功耗
    __HAL_RCC_GPIOA_CLK_DIS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DISABLE();

    // 设置 MCU 进入 STOP 模式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

// 唤醒回调函数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 (GPIO_Pin == GPIO_PIN_0)
    {
        // 外部中断唤醒 MCU
        WakeUp_Handler();
    }
}

// 唤醒处理函数
void WakeUp_Handler(void)
{
    // 重新配置系统时钟,恢复正常运行
    SystemClock_Config();
    // 执行唤醒后的逻辑
    printf("MCU 已唤醒!\n");
}

代码解释
  • Enter_LowPowerMode():这个函数通过设置电源寄存器使MCU进入STOP模式,并关闭不必要的外设时钟,从而减少功耗。
  • HAL_GPIO_EXTI_Callback():当按键或外部信号触发中断时,MCU从低功耗模式中唤醒。
  • WakeUp_Handler():唤醒后,系统重新配置时钟,并恢复正常操作。

注意事项
  • 确保外部晶振配置正确,以防止唤醒后时钟出错。
  • 根据实际项目调整低功耗模式(STOP模式或STANDBY模式)的选择。
通过这个简单的代码例子,我成功地让极海MCU在低功耗应用中实现了外部中断唤醒。希望对你们的极海MCU开发有所帮助!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一起讨论!

希望这篇关于极海MCU的低功耗应用代码能对你们有所启发!

网友A:
这个低功耗模式的实现看起来不错,我刚好也在研究极海MCU,回头试试你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