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使用国民技术N32 MCU实现UART通信的完整代码示例

楼主(2024-10-04):
最近,我在一个项目中使用了国民技术的N32系列MCU,主要任务是实现串口通信来传输数据。我使用的是N32G455系列MCU,并通过UART接口来发送和接收数据。这里我将分享我的完整代码,展示如何配置UART,并通过中断处理接收数据。

硬件平台:
  • N32G455开发板
  • USB转UART模块

开发工具:
  • Keil uVision
  • CubeMX生成初始化代码

下面是完整的代码:
#include "main.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tring.h"

// 定义接收数据的变量
uint8_t RxData = 0;

// USART1初始化函数,由CubeMX生成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串口发送字符串函数
void UART_SendString(char *str)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str, strlen(str), HAL_MAX_DELAY);
}

// UART接收完成中断回调函数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 (huart->Instance == USART1)
    {
        // 回显收到的字符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RxData, 1, HAL_MAX_DELAY);
        // 再次启动接收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xData, 1);
    }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硬件抽象层
    HAL_Init();

    // 系统时钟配置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GPIO
    MX_GPIO_Init();

    // 初始化USART1
    MX_USART1_UART_Init();

    // 发送调试信息
    UART_SendString("Hello from N32 MCU!\r\n");

    // 开始接收第一个字符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xData, 1);

    // 主循环
    while (1)
    {
        // 在这里执行其他任务
    }
}

// 错误处理函数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while(1)
    {
        // 错误处理
    }
}

代码说明:
  • 通过 MX_USART1_UART_Init() 函数初始化UART,设置波特率为1152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
  • UART_SendString() 函数用于发送字符串到PC或其他设备。
  •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是中断回调函数,每当接收到数据时,执行相应操作(此处为回显接收的数据)。
  • 在主函数 main() 中,初始化硬件并开始UART接收,主循环中可以执行其他任务。

希望这段代码对你有帮助!如果你在使用国民技术的MCU时遇到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网友A:
哇!代码写得好清晰,学到不少,感谢分享!

网友B:
正好最近也在搞N32的串口通信,这代码太及时了,救了我一命!

网友C:
115200波特率,我平时也用这个,稳定又快。感谢分享完整代码!

网友D:
回调函数部分写得不错,学到了中断处理的技巧!

网友E:
终于找到个完整的N32串口通信代码,之前一直在调试出问题。谢谢!

网友F:
这个USART的初始化配置很实用,收藏了,以后搞项目直接用!

网友G:
HAL库真是好用,这代码几乎不用改就能跑起来。好赞!

网友H:
串口接收中断这一块讲得很好,回显功能也挺有用的。

网友I:
我之前用其他MCU做过类似的功能,换到N32感觉配置更简单了。

网友J:
难道还有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