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使用Microchip PIC18F4520 MCU实现PWM信号控制电机速度

楼主(2024-10-04):
在这个帖子中,我将分享如何使用Microchip PIC18F4520单片机来生成PWM信号并控制直流电机的速度。PWM信号非常适合用于电机控制、LED调光等应用场景。这次我们主要通过调整PWM占空比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硬件说明
本次项目使用PIC18F4520 MCU,搭配L298N电机驱动模块来控制直流电机。通过MCU产生的PWM信号,调整直流电机的转速。

代码实现
#include <xc.h>

#define _XTAL_FREQ 20000000 // 定义主时钟频率为20MHz

// 配置字
#pragma config OSC = HS, WDT = OFF, PWRT = OFF, BOREN = ON, LVP = OFF, CPD = OFF

void PWM_Init(void);
void SetPWM_Duty(unsigned int duty);

void main() {
    TRISC2 = 0; // 设置CCP1引脚为输出

    PWM_Init(); // 初始化PWM

    while(1) {
        // 增加占空比,电机加速
        SetPWM_Duty(512); // 50%占空比
        __delay_ms(5000); // 维持5秒

        // 减少占空比,电机减速
        SetPWM_Duty(256); // 25%占空比
        __delay_ms(5000); // 维持5秒
    }
}

// PWM初始化函数
void PWM_Init(void) {
    PR2 = 0xFF; // 设置PWM周期

    // 配置TMR2预分频器
    T2CONbits.T2CKPS = 0x01; // 设置预分频器为1:4
    T2CONbits.TMR2ON = 1;    // 启动TMR2

    // 配置CCP1模块为PWM模式
    CCP1CONbits.CCP1M = 0x0C;

    // 设置初始占空比
    SetPWM_Duty(0);
}

// 设置PWM占空比
void SetPWM_Duty(unsigned int duty) {
    if(duty < 1024) {
        CCP1CONbits.DC1B = duty & 0x03;   // 设置占空比的低2位
        CCPR1L = duty >> 2;               // 设置占空比的高8位
    }
}

代码说明
  • PWM_Init():此函数配置TMR2计时器,并将CCP1模块设置为PWM模式。它负责初始化PWM信号,确保计时器2的预分频器和周期寄存器设置正确。
  • SetPWM_Duty():设置PWM信号的占空比,用于控制电机的转速。占空比可以通过传递的参数进行调节,范围为0到1023,对应0%到100%的占空比。
  • 主循环:简单地在25%和50%的占空比之间切换,以不同速度控制电机,模拟加速和减速的过程。

总结
通过这段代码,我们成功实现了使用Microchip的PIC18F4520生成PWM信号,并通过调整PWM的占空比来控制电机的转速。这是电机控制中的常见手段,适用于许多需要精确控制电机速度的应用场景。

网友A:
这个代码真不错!正好我也在研究PWM控制电机,拿来试试!

网友B:
看起来挺简单的,PWM控制还是挺好用的,我也来搞个电机实验。

网友C:
太棒了,PIC18F4520的应用教程不多见,感谢分享!

网友D:
电机控制用L298N这个模块,我也是一样的配置,代码先收藏了。

网友E:
一直没搞明白占空比设置,这下清楚了,代码写得很详细!

网友F:
我试了一下这个代码,电机转速调节确实挺平滑的,效果不错!

网友G:
有时候PWM控制的响应不太灵敏,你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H:
终于找到了个比较简洁的PWM控制例子,教程讲得很清楚,赞!

网友I:
这代码真省事儿,省得我再去从头配置TMR2和CCP模块了。

网友J:
这怎么看你用的是寄存器呢?没有库函数吗?

网友K:
如果使用MCC配置的话,是不是也支持?

网友L:
时钟和PWM配置用寄存器配置的话,确实麻烦

网友M:
电机的话要注意电机的转数和占空比之类的啊

网友N:
这种只适合配置直流2线制的电机控制

网友O:
如果使用库函数来写的话,是不是更容易理解啊

网友P:
还不错,这种主频不高的MCU做电机控制确实合适

网友Q:
看着还行啊,楼主这是不是搞PIC芯片很久了啊

网友R:
电机转数可以通过PWM改变电压来实现呗

网友S:
这种要是加个按键来控制也是很不错的选择的

网友T(2025-09-15):
配置:设置 CCP 模块为 PWM 模式,选定时器 2 作时基,配置 PR2 寄存器定周期;2. 占空比:通过 CCPRxL 和 CCPxCON 设置,值越大电机越快;3. 输出:PWM 信号经 IO 口接电机驱动电路;4. 调速:程序动态改 CCPRxL 值,实现速度调节;5. 保护:加过流检测,超限时关 PWM;6. 应用:可用于直流电机调速,如风扇、小车驱动。

网友U:
先配置 PIC18F4520 的 CCP 模块(如 CCP1/CCP2)为 PWM 模式,设定定时器 2 作为 PWM 时基并配置预分频器。通过设置 PR2 寄存器确定 PWM 周期,调整 CCP1CON/CCP2CON 的占空比位(CCP1X、CCP1Y)和 CCPR1L/CCPR2L 寄存器改变占空比。将 PWM 输出引脚接电机驱动电路,占空比变化即可线性控制电机转速,实现调速功能。

网友V:
使用 PIC18F4520 实现 PWM 控制电机速度,需配置 CCP 模块生

网友V:
使用 PIC18F4520 实现 PWM 控制电机速度,需配置 CCP 模块生成 PWM 信号。先设置定时器 2 为 PWM 时基,配置 CCPRx 寄存器设定占空比,通过改变占空比调节电机速度。将 PWM 输出接电机驱动电路,编写代码初始化相关寄存器,再通过按键或串口指令动态修改占空比实现调速。

网友W(2025-11-17):
PIC18F4520 实现 PWM 控电机速度:配置 CCP 模块为 PWM 模式,选时钟源并计算分频值设定频率;通过 CCPRx 寄存器调整占空比(0-100%);将 PWM 输出引脚接电机驱动电路(如 H 桥);主程序中改变 CCPRx 值即可调节电机转速,需注意电机驱动电流匹配,可加过流保护。

网友X:
配置 PIC18F4520 的 CCP 模块为 PWM 模式,选定 SCK 等合适引脚作为 PWM 输出;
通过 PR2 寄存器设定 PWM 周期(对应电机控制常用频率),CCP1CON 寄存器配置占空比分辨率;
改变 CCP1L 与 CCP1CON 的相关位调整占空比(0%-100%),占空比越高电机转速越快;
搭配电机驱动芯片(如 L298N)放大 PWM 信号,同时做好电源滤波与过流保护,通过程序动态调整占空比实现电机速度无级调节。

网友Y:
代码写得很清楚,但我对PWM_Init函数中的TMR2预分频器设置不太了解,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Z(2026-02-02):
PIC18F4520 实现 PWM 控电机速度,先配置 CCP 模块为 PWM 模式,选 Fosc 分频设 PWM 频率(适配电机),配置 PR2 定周期、CCPR2L+CCP2CON 设占空比;将 PWM 引脚接电机驱动电路,通过修改占空比寄存器实时调节输出,占空比越大电机转速越高,配合按键 / ADC 可实现转速调节与闭环控制。

网友AA:
PIC18F4520 的 PWM 核心是 CCP 模块 + TMR2 定时器,通过配置 TMR2 的 PR2 寄存器设置周期,修改 CCPR1L 和 DC1B 位设置占空比。

网友AB:
PIC18F4520 内置了 CCP(Capture/Compare/PWM)模块,我们可以利用其中的 CCP1 或 CCP2 模块来生成 PWM 信号

网友AC:
看懂占空比设置后,代码的详细说明让你更容易理解了。

网友AD:
是,遇到过了,可能是占空比调整范围小或者滤波电路不合适。

网友AE:
找到了简洁易懂的PWM控制教程,实用又清晰,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