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基于灵动MM32 MCU的PWM控制LED亮度实例

楼主(2024-10-04):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如何在灵动MM32 MCU上使用PWM(脉宽调制)来控制LED的亮度。PWM是一种通过改变脉冲信号的占空比来控制功率输出的方法,在调节灯光亮度、电机转速等应用中非常常见。

使用的硬件:
  • 灵动MM32F103 MCU开发板
  • 一个LED和对应的限流电阻
  • 5V电源

实现思路:
我们将通过设置MM32 MCU的定时器模块来产生PWM信号,然后通过调整PWM信号的占空比(Duty Cycle)来控制LED的亮度。占空比越高,LED越亮;占空比越低,LED就越暗。

代码实现:
#include "mm32_device.h"
#include "hal_gpio.h"
#include "hal_tim.h"

// 定义PWM引脚
#define LED_PIN GPIO_PIN_8
#define LED_GPIO_PORT GPIOB

void PWM_Config(void)
{
    // GPIO时钟使能
    RCC->APB2ENR |= RCC_APB2ENR_IOPBEN;
    // 定时器时钟使能
    RCC->APB1ENR |= RCC_APB1ENR_TIM4EN;

    // 配置GPIO引脚为复用输出
    GPIOB->CRH &= ~(GPIO_CRH_MODE8 | GPIO_CRH_CNF8);
    GPIOB->CRH |= GPIO_CRH_MODE8_1 | GPIO_CRH_CNF8_1;

    // 配置定时器
    TIM4->PSC = 71;  // 预分频系数,频率设定
    TIM4->ARR = 1000;  // 自动重装载值,决定PWM周期
    TIM4->CCR3 = 500;  // 初始占空比50%
    TIM4->CCMR2 |= TIM_CCMR2_OC3M_PWM1;  // 设置为PWM模式1
    TIM4->CCER |= TIM_CCER_CC3E;  // 使能通道3输出

    // 启动定时器
    TIM4->CR1 |= TIM_CR1_CEN;
}

void Set_LED_Brightness(uint16_t brightness)
{
    // 设定占空比
    TIM4->CCR3 = brightness;
}

int main(void)
{
    PWM_Config();  // 初始化PWM

    while (1)
    {
        for (uint16_t i = 0; i < 1000; i += 10)
        {
            Set_LED_Brightness(i);  // 渐亮
            HAL_Delay(50);  // 延时
        }

        for (uint16_t i = 1000; i > 0; i -= 10)
        {
            Set_LED_Brightness(i);  // 渐暗
            HAL_Delay(50);  // 延时
        }
    }
}

代码说明:
  • 我们使用了MM32 MCU的TIM4定时器生成PWM信号。
  • LED通过连接到GPIOB的第8引脚(LED_PIN),这个引脚设置为PWM输出。
  • 我们通过改变占空比(TIM4->CCR3)的值来控制LED的亮度变化,值越高LED越亮。

总结:
通过使用灵动MM32 MCU的定时器模块,我们可以轻松实现PWM信号的生成并应用于LED亮度调节。此代码也可扩展到其他应用,如电机控制、音频信号调制等。
希望这个简单的例子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灵动MM32 MCU的PWM功能!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讨论。

网友A:
哇,代码看起来很简洁清晰,我正好在用MM32,马上试试!

网友B:
感谢分享!正好要用PWM控制LED亮度,你这例子来得太及时了。

网友C:
这个定时器的配置部分我还不太熟悉,学到了!以后可以自己写PWM代码了。

网友D:
像这种代码可不可以用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呢?

网友E:
兄弟,这个渐亮渐暗效果看着挺酷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更平滑一点?

网友F:
感觉MM32的开发挺方便的,代码直接上手就能用,太赞了!

网友G:
PWM这个原理一直觉得有点抽象,看到代码后豁然开朗,感谢大佬!

网友H:
这个MM32和STM32的PWM配置差不多嘛,用着挺顺手的。

网友I:
请问如果我想多个LED一起控制,代码要怎么改动?

网友J:
是有库函数支持了?确实方便了。代码也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