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 - jlink 调试HC32L190报错 error3!

楼主(2024-10-05):
Load of 'c:\keil_v5_arm\arm\pack\hdsc\hc32l19x\1.1.0\svd\hc32l190fcua.sfr' failed with Error 3!

楼主:
用小华的pack安装这个文件是有问题的。

用工程路径下的这个文件替换才能好。

点击这里,选择文件。
希望官方快点修复问题。
快快快

楼主:
之前keil+jlink调试会报错。
内容是这样的:
Load of 'c:\keil_v5_arm\arm\pack\hdsc\hc32l19x\1.1.0\svd\hc32l190fcua.sfr' failed with Error 3!

后来我自己研究解决了。就是替换SFR文件。

楼主:
我看别人也说这个1.1.0的SFR是有问题的。

网友A:
官方有1.2.0版本的

网友B:
检查连接、调试器设置、还有驱动固件的版本

网友C(2025-04-14):
引用 楼主:
用小华的pack安装这个文件是有问题的。

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keil+jlink调试会报错。
内容是这样的:
Load of 'c:\keil_v5_arm\arm\pack\hdsc\hc32l19x\1.1.0\svd\h ...

拿啥替换啥?从哪里,到哪里?

网友D: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