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基于新唐NUC029系列MCU的UART串口通信应用代码分享

楼主(2024-10-05):
在最近的一个项目中,我使用了新唐的NUC029系列MCU来实现UART串口通信。这款MCU性能稳定,功能丰富,非常适合工业控制和消费电子类的项目。我将简单分享一下如何使用新唐MCU进行串口通信,供大家参考。

硬件环境
  • MCU型号:NUC029FAE
  • 通信接口:UART
  • 开发工具:Keil uVision
  • 调试工具:Nu-Link调试器

代码实现
在这段代码中,我配置了UART0作为串口通信接口,通过中断方式接收和发送数据。具体实现如下:
#include "NUC029xAN.h"
#include <stdio.h>

// 初始化系统时钟
void SYS_Init(void)
{
    // 设置HXT为12MHz,PLL倍频到50MHz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CLK_SetCoreClock(50000000);

    // 配置UART0时钟源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XT, CLK_CLKDIV0_UART(1));

    // 设置UART0相关引脚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0MFP_Msk | SYS_GPB_MFPL_PB1MFP_Msk);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0MFP_UART0_RXD | SYS_GPB_MFPL_PB1MFP_UART0_TXD;
}

// 初始化UART0
void UART0_Init(void)
{
    // 重置UART0模块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设置UART0波特率为115200
    UART_Open(UART0, 115200);

    // 启用UART中断
    UART_EnableInt(UART0, UART_INTEN_RDAIEN_Msk);
    NVIC_EnableIRQ(UART0_IRQn);
}

// UART0中断处理函数
void UART0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received_data;

    // 如果接收到数据
    if (UART_IS_RX_READY(UART0))
    {
        received_data = UART_READ(UART0);  // 读取接收数据
        printf("Received: %c\n", received_data);  // 打印接收到的数据

        // 可以根据接收的数据执行相应的处理
        // 比如回发或存储
        UART_WRITE(UART0, received_data);  // 回发数据
    }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系统和UART
    SYS_UnlockReg();
    SYS_Init();
    SYS_LockReg();
    UART0_Init();

    // 打印启动信息
    printf("UART0 Initialized. Waiting for data...\n");

    // 主循环
    while (1);
}

代码解析
  • 时钟设置:我将MCU的时钟频率设置为50MHz,同时使能了UART0的时钟源。
  • UART0初始化:波特率设置为115200,并启用了接收中断。
  • 中断处理:在UART0_IRQHandler中,如果UART接收到数据,会通过UART_READ读取数据,并使用UART_WRITE将数据回发。
  • 调试输出:通过printf函数输出调试信息,方便查看接收到的数据。

应用场景
该代码可以用于实现简单的串口通信,比如在终端上发送和接收指令,还可以扩展用于串口调试、与其他MCU或模块进行串口通信等。新唐的NUC029系列MCU自带多个UART接口,能够支持更多的外设通信需求。

如果你也在使用新唐的MCU,希望这段代码能对你有所帮助。有什么问题或需要交流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网友A:
这代码写得真清楚,正好我也在用新唐的NUC029系列,赶紧试试!

网友B:
哈哈,终于找到一份靠谱的UART通信代码了,太感谢了!

网友C:
你这个配置时钟的部分很详细,学到了,我之前总搞不清楚这块。

网友D:
新唐的MCU真挺好用的,我也在用NUC029,不过串口通信还没调通,试试你这段代码看看。

网友E:
想问下UART中断回调里还能加别的功能吗?比如直接控制GPIO啥的?

网友F:
没想到新唐的MCU还有这么多隐藏的功能,回头我也折腾一下!

网友G:
这个代码直接拿来用就行吗?还需要做其他配置不?

网友H:
很实用的例子!可以扩展一下做个简单的串口调试工具了。

网友I:
终于找到一份完整的代码了,之前看文档看的头晕,这个清晰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