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D32 MCU的UART串口通信实现及代码示例

楼主(2024-10-05):
最近我在使用GD32F103 MCU做项目,主要实现了UART串口通信,用于传感器数据的记录并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上显示。GD32的配置与STM32非常相似,但时钟和外设上略有差别。这里分享一下实现UART通信的完整代码,使用Keil开发环境。

#include "gd32f10x.h"

void uart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 USART0时钟使能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GPIOA时钟使能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 PA9 TX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  // PA10 RX

    usart_deinit(USART0);    // 复位USART0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 115200);  // 设置波特率115200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0, USART_WL_8BIT);  // 8位数据
    usart_stop_bit_set(USART0, USART_STB_1BIT);    // 1位停止位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0, USART_PM_NONE);    // 无奇偶校验
    usart_hardware_flow_rts_config(USART0, USART_RTS_DISABLE);  // 禁用硬件流控制
    usart_hardware_flow_cts_config(USART0, USART_CTS_DISABLE);  // 禁用硬件流控制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RECEIVE_ENABLE);  // 使能接收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ENABLE);  // 使能发送
    usart_enable(USART0);    // 使能USART0
}

void uart_send_data(uint8_t data)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data);    // 发送数据
    while (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TBE) == RESET);  // 等待发送完成
}

uint8_t uart_receive_data(void) {
    while (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RBNE) == RESET);  // 等待接收完成
    return usart_data_receive(USART0);    // 返回接收到的数据
}

int main(void) {
    uart_init();   // 初始化UART
    uint8_t received_data;

    while(1) {
        received_data = uart_receive_data();   // 接收数据
        uart_send_data(received_data);  // 发送回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回环测试
    }
}

这段代码实现了UART的初始化、数据发送和接收功能。通过USB转串口模块,我能成功将传感器数据传送到PC,进行简单的回环测试。GD32在性能上表现很稳定,代码执行效率高。你也可以在此基础上扩展功能,如添加中断处理或DMA传输。希望这个例子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这代码写得很清楚!刚好我也在用GD32,试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B:
好东西啊!一直在纠结串口通信,没想到这么简单

网友C:
我刚入手GD32,这个例子很实用,直接拿去测试了

网友D:
感谢分享,回环测试挺适合做基本通信验证的,学到了

网友E:
代码注释太到位了,跟着学下来对我这种新手特别友好

网友F:
正好在找UART的例子,看到你的代码省了不少时间,感谢

网友G:
请教一下,你有尝试过用DMA来优化这个串口通信吗

网友H:
GD32的配置跟STM32确实挺像的,迁移过来挺方便

网友I:
115200的波特率在实际应用中够用吗?我一直有点纠结波特率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