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KEIL MDK每次启动的时候都要打开PACK inataller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去掉?

楼主(2024-10-05):
请问KEIL MDK每次启动的时候都要打开PACK inataller ,有没有办法把“打开PACK inataller”这个去掉,提高启动速度?

网友A:
应该可以关闭吧,每次打开应该都是进行校验的,PACK inataller一般也是外部安装

网友B:
应该是你打开的keil工程所配置的型号,未安装对应pack导致。解决办法,安装对应型号的pack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