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使用Microchip MCU实现UART通信与LED控制的应用

楼主(2024-10-05):
最近在使用Microchip的PIC系列MCU,做了一个小项目来熟悉UART串口通信和GPIO控制LED。通过UART接收指令,控制板子上的LED开关,代码比较简单,适合刚入门的小伙伴。下面是我的实现代码:
#include <xc.h>

#define _XTAL_FREQ 8000000  // 设置晶振频率
#define LED_PIN LATBbits.LATB0  // LED连接到RB0引脚

void UART_Init(void) {
    // 设置波特率
    SPBRG = 12;  // 对应9600波特率,假设8MHz时钟
    TXSTAbits.SYNC = 0;  // 异步模式
    RCSTAbits.SPEN = 1;  // 使能串口
    TXSTAbits.TXEN = 1;  // 使能发送
    RCSTAbits.CREN = 1;  // 使能接收
    TRISCbits.TRISC6 = 0;  // 设置TX为输出
    TRISCbits.TRISC7 = 1;  // 设置RX为输入
}

void UART_SendChar(char data) {
    while (!TXSTAbits.TRMT);  // 等待发送寄存器空
    TXREG = data;
}

char UART_ReceiveChar(void) {
    while (!PIR1bits.RCIF);  // 等待数据接收完成
    return RCREG;  // 返回接收到的数据
}

void LED_Control(char command) {
    if (command == '1') {
        LED_PIN = 1;  // 打开LED
    } else if (command == '0') {
        LED_PIN = 0;  // 关闭LED
    }
}

void main(void) {
    TRISBbits.TRISB0 = 0;  // 设置RB0为输出(LED)
    UART_Init();  // 初始化UART

    while (1) {
        char receivedData = UART_ReceiveChar();  // 接收串口数据
        LED_Control(receivedData);  // 根据接收到的命令控制LED
    }
}

代码说明:
  • UART初始化:设置波特率、发送和接收配置。
  • UART发送与接收:接收单个字符数据,根据接收到的命令控制LED开关。
  • LED控制逻辑:接收'1'时点亮LED,接收'0'时关闭LED。

这个例子很基础,通过串口可以和MCU交互,输入'1'或'0'来控制LED的状态,非常适合用来入门Microchip的MCU开发。如果有小伙伴刚接触PIC单片机,可以试着改动这段代码,增加更多功能,比如多路LED控制或其他传感器的集成。

如果有问题,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讨论!

网友A:
这个例子看起来挺实用的,简单明了!我也打算试试控制多个LED,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B:
刚好最近在搞UART通信,这段代码挺适合入门的,感谢分享!

网友C:
我也是刚接触Microchip MCU,这个项目对我帮助很大!我试着加个PWM看看能不能调光。

网友D:
有意思,我可以把它扩展一下,用手机通过蓝牙发指令控制LED,应该会更酷!

网友E:
请问一下,如果我想把波特率改成115200,这段代码里该怎么改?

网友F:
这个LED控制的小项目确实是不错的练手项目,学到了一些基本的串口通信方法!

网友G:
可以试着让MCU做个反馈,收到指令后返回当前LED的状态,增加点互动性哈哈

网友H:
我用的是16F877A,这段代码稍微改一下就能用,非常方便!

网友I:
看起来挺好,我这边用的是12MHz时钟,波特率好像要调整一下。

网友J:
确实,使用串口通讯控制外设挺有意义的

网友K:
其实使用MCC还是MPLAB这种软件配置的话会更好

网友L:
微芯如果在中国的生态再做好点就好了

网友M:
我觉得你要是加个协议的话会更稳定一些吧

网友N:
我觉得LED用串口控制的话,可以加点协议判断,这样更加的稳定

网友O:
一般来说,这算是基础,但是微芯的芯片确实基础都很难

网友P:
代码还行的,但是你这算是寄存器操作?

网友Q:
可以考虑使用高级一些的芯片来玩啊,可以更简单的应用的

网友R:
看着还不错,代码写的还挺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