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使用芯圣MCU实现LED闪烁控制——简单上手项目分享

楼主(2024-10-05):
最近我在玩一款芯圣(ChipSea)的MCU,型号是CS32F103。这款芯片价格亲民,性能不错,特别适合一些简单的项目。为了熟悉这款MCU,我做了个LED闪烁的练手项目,分享给大家。

代码非常简单,就是通过控制GPIO端口的输出,实现LED的闪烁。下面是我的代码:
#include "cs32f0xx.h"

void delay(uint32_t count)
{
    while(count--) {}
}

int main(void)
{
    // 开启GPIO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PA5为输出模式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while(1)
    {
        // LED 点亮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5);
        delay(1000000);

        // LED 熄灭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5);
        delay(1000000);
    }
}

这个小项目利用了芯圣MCU的GPIO控制LED,通过简单的高低电平输出,点亮和熄灭LED。这个例子非常基础,适合刚接触MCU的同学入门,也能帮助大家快速熟悉芯圣的开发流程。

总结:芯圣MCU的开发环境非常友好,操作简单。无论是用来做一些基础的练手项目,还是更复杂的嵌入式设计,都能满足需求。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不妨试试!

网友A:
哇,代码看起来挺简单的!正好我最近也在研究这款芯片,准备试试!

网友B:
感谢分享!芯圣的MCU我还没用过,这个例子正好拿来练手了!

网友C:
PA5这个引脚就是控制板上的LED吗?我打算用你这个例子试试看!

网友D:
看起来芯圣的MCU还挺不错的,和STM32有点像,开发应该蛮顺手!

网友E:
延时函数是简单粗暴,但实用哈哈,拿来做闪烁正好够用!

网友F:
这个例子不错,新手刚接触MCU最怕复杂的,正好可以从这里入门!

网友G:
我手里也有块芯圣的开发板,正愁找不到入门的项目,你这篇分享太及时了!

网友H:
想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Keil还是其他的?

网友I:
芯圣的文档是不是不多啊?不过有这样的例子感觉挺容易上手的!

网友J:
哈哈,貌似学嵌入式编程的第一步都是点亮LED啊。

网友K:
看代码,这是一款ARM架构的单片机?我之前用的是类似51的单片机,挺好用的,指令少,学起来挺容易的。

网友L(2025-02-08):
CS32F103是芯海的单片机,花钱自己的钱推广别人的单片机,芯圣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