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7 LWIP无法ping通

楼主(2024-10-05):
使用cubeMX基于最新的1.17.2的软件包,产生了nucleo F767的lwip实例工程,根据自己的板子改了外设代码后, 实例工程编译的程序能正常在板子上运行.

但是重新创建一个新的空的工程, 把实例工程的代码全部添加进来, 没有做任何修改. 结果freertos能正常运行, 但是网络一直无法ping通.

有什么建议吗? 还有哪些地方没有检查吗?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移植没移植成功啊

网友B:
建议参考一下别人的工程代码,看看移植lwip都咋操作,参考一下应该就行了

网友C:
确保新工程中的时钟配置与实例工程一致。特别是PLL配置、系统时钟频率、外设时钟频率等

网友D:
建议确保LWIP的配置文件(如lwipopts.h)与实例工程一致。特别是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网络配置

网友E:
其实确保MAC地址配置正确,避免与网络中的其他设备冲突

网友F:
看看网络接口初始化代码正确,特别是ETHLWIP的初始化

网友G:
确保ETHLWIP相关的中断配置正确,特别是DMAETH中断

网友H:
我觉得可以确保FreeRTOS的配置与实例工程一致,特别是任务优先级、堆栈大小等

网友I:
建议保证硬件连接正确,特别是ETH PHY芯片的连接和供电

网友J:
可以在关键位置添加调试信息打印,观察网络初始化和数据包收发情况。使用printfHAL_UART_Transmit函数打印调试信息

网友K(2025-02-05):
可能是新建的空工程缺少一些网络相关的初始化代码,像是LWIP的配置或是中断的初始化。你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遗漏了网卡初始化的部分。

网友L:
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可能是因为CubeMX生成的初始化代码和你实际的硬件设置不完全匹配。建议仔细检查一下硬件配置部分,特别是网络引脚和MAC地址的设置。

网友M:
看起来像是你重新创建的工程没有正确配置LWIP的网络接口或者相关的硬件设置。建议比对一下两个工程的配置,特别是HAL库和FreeRTOS的配置项。

网友N:
如果是FreeRTOS正常运行但网络不能ping通,可能是网络任务的优先级或者堆栈大小问题,检查一下LWIP任务的优先级设置。

网友O:
有没有确认一下PHY驱动有没有正确初始化?LWIP工作时需要PHY的支持,如果PHY没有正确配置,网络就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P:
如果你已经确认了硬件没有问题,尝试检查一下是否是LWIP的TCP/IP栈参数配置问题,比如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Q:
可以看一下初始化时的串口输出或调试信息,LWIP启动时应该有一些日志输出,可以帮你定位问题。

网友R:
有时候新建工程时,CubeMX生成的启动代码没有完全正确配置所有外设,特别是时钟和中断部分。可以比对两个工程的启动文件,看看是否有遗漏。

网友S:
是否使用了DHCP或者静态IP地址?如果使用DHCP,确保DHCP服务器可用并且网络连接正确。如果是静态IP,检查IP配置是否合理。

网友T:
你有试过直接通过串口调试吗?可以打印一些LWIP的初始化信息,看看是不是在某一步卡住了,或者某个中断没有触发。

网友U(2025-12-31):
确保新工程中的时钟配置与实例工程一致,参考一下别人的工程代码,看看移植lwip都咋操作

网友V:
参考一下别人的工程代码,看看移植lwip都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