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TIM2输入捕获,DMA开启中断传输输入捕获数据,TIM6计时

楼主(2024-10-05):
用TIM2捕获输入的数据,并且通过DMA存储,在开启DMA中断同时,TIM6中断也开启(用于计时)。但是程序跑的过程中,DMA一直中断,TIM6只触发一次中断。

网友A:
你遇到的问题可能是由于DMA和TIM6中断的优先级设置不当,或者DMA中断处理函数中存在阻塞操作导致的

网友B:
检查中断优先级设置,确保DMATIM6的中断优先级设置合理。通常情况下,DMA中断的优先级应该高于TIM6中断,以确保DMA能够及时处理数据传输

网友C:
确保DMA中断处理函数中没有阻塞操作,避免影响其他中断的触发。确保TIM6中断处理函数中没有阻塞操作,避免影响其他中断的触发

网友D:
保证DMA配置正确,特别是数据传输方向和缓冲区大小

网友E:
打印调试信息: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添加调试信息打印,观察DMATIM6中断的触发情况。使用printfHAL_UART_Transmit函数打印调试信息

网友F:
使用逻辑分析仪监测TIM6DMA的中断信号,观察中断触发情况

网友G:
检查时钟配置:确保TIM6的时钟配置正确,时钟频率设置合理

网友H:
这个没啥问题啊,你用cubemx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I:
是不是你的中断优先级设计错了啊

网友J:
我觉得你应该是哪个中断之类的标记没清吧

网友K(2025-02-05):
你说的DMA一直中断,可能是DMA的传输完成标志没有清除。可以检查一下DMA的状态寄存器,确保在每次中断处理后清除标志。

网友L:
可能是TIM2的捕获中断和DMA中断的优先级配置有冲突,导致DMA一直触发。检查一下中断优先级设置,避免优先级过低。

网友M:
DMA中断触发频繁的原因有可能是缓冲区没有被正确更新,或者DMA的数据传输没有被正确管理。你有没有检查过DMA的传输模式设置(例如循环模式或正常模式)?

网友N:
TIM6中断只触发一次,可能是TIM6的计时器溢出没有被正确配置,或者TIM6的中断使能没有在正确的位置进行。如果是计时器溢出导致的,建议检查一下计时器的计数值和中断条件。

网友O: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原因是TIM2和DMA的中断处理没有正确嵌套处理。试着检查一下是否在DMA中断处理中重新配置了TIM2,导致它没有继续正常工作。

网友P:
你确认TIM6的计时功能正常吗?有时候TIM6可能由于计数器溢出没触发中断,需要检查一下TIM6的溢出和更新事件配置。

网友Q:
是否有尝试过在DMA中断处理过程中手动清除DMA的传输完成标志?如果没有清除标志,DMA中断会不停触发。

网友R:
你开启了DMA中断,但是是否确保了在中断服务例程中及时处理DMA的数据?可能是由于未处理好DMA传输,导致中断一直触发。

网友S:
有没有检查一下DMA和TIM6的相关中断优先级?TIM6中断可能被DMA中断阻塞了,优先级不当的话容易造成中断丢失。

网友T:
你可以检查一下TIM2和DMA的配置,确保DMA的传输是在正确的时间开始和结束。如果TIM2和DMA之间没有正确同步,可能会导致DMA中断异常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