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S78-DK板卡用CubeMX生成代码后编译不通过需要如何操作?

楼主(2024-10-05):
刚刚接触使用STM32的芯片,可能有很多基本问题没有搞清楚,自己看帖子和做了很多尝试依旧还有挺多问题需要解决,麻烦大家可以指点一二,现在遇到的问题还有下面大致的几个

1.STM32H7S78-DK这个板卡我用TouchGFX选择对应型号板卡生成可以编辑使用并成功下载到板卡中,但是用里面带的.ioc文件使用CubeMX直接生成新的项目文件则编译的时候会一直出错,想了解一下是否有基础的配置过程说明可以参考呢。

2.官方例程里面的CubeIDE项目文件可以正常编译烧录到板卡中,但是对应的Keil的工程文件appli工程则无法成功编辑,一直有报错提示但是不知道是在哪里解决这个错误。

问题可能有一些是大家认为的很简单的操作,但是确实有难住了我,感谢大家可以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文章或者相关的操作支持,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编译不通过的话就看报错内容,看看是啥

网友B:
一般来说就是环境没配置好,或者就是程序代码逻辑不合理导致的不通过

网友C:
在使用STM32H7S78-DK板卡时,通过TouchGFX选择对应型号板卡生成项目文件可以成功下载到板卡中,但使用CubeMX直接生成新的项目文件时,编译会出错

网友D:
检查CubeMX配置

网友E:
确保在CubeMX中正确选择了STM32H7S78-DK板卡型号。检查时钟配置、外设配置(如GPIOUSARTSPI等)是否正确。确保生成的代码与TouchGFX生成的代码配置一致

网友F:
检查编译器设置,确保使用的编译器版本与CubeMX生成的项目兼容。检查编译器选项(如优化级别、宏定义等)是否正确

网友G:
检查生成的代码中是否有错误提示,特别是初始化代码部分。确保所有外设的初始化代码正确无误

网友H:
参考官方文档和示例,参考STM32H7S78-DK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确保配置正确。可以参考STM32CubeH7软件包中的示例代码,了解如何正确配置和使用外设

网友I:
官方例程中的CubeIDE项目文件可以正常编译烧录到板卡中,但对应的Keil工程文件(appli工程)无法成功编辑,一直有报错提示

网友J:
仔细检查Keil工程中的报错信息,定位具体的错误原因。根据报错信息,逐一排查和解决问题

网友K:
看一下报错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