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7I-DISCO开发板无法连接芯片

楼主(2024-10-05):
最近使用cubeMX和keil5在该开发板上部署神经网络,从keil端烧录代码后,在cubeMX的X-cube-AI中进行目标板验证时无进展,点取消后卡死(那个界面好像就是容易卡),再次烧录成功后继续尝试目标板验证,结果同上,随即开发板无法烧录。keil中debug处显示了ST-link(开发板板载)的信息,但SWDIO一栏显示no target connected, cube programmer上同样可以确定ST-link的信息(电压正常)却无法连接目标。

怀疑是cubeMX默认配置时debugx项disabled导致SWD引脚占用(感觉这样第二次就无法烧录了),网上诸如一边reset一边下载的方法无效,想尝试借助boot0串口下载(但这个开发板好像没给boot0引脚)。

网友A:
怀疑是CubeMX默认配置时debugx项disabled导致SWD引脚占用。确实,如果SWD引脚被其他外设占用,可能会导致无法连接目标。你可以检查CubeMX中的引脚配置,确保SWD引脚没有被其他外设占用

网友B:
CubeMXX-cube-AI在进行目标板验证时可能会出现卡死的情况,这可能是软件本身的bug。你可以尝试更新CubeMXX-cube-AI到最新版本,或者在验证时避免频繁取消操作

网友C:
如果开发板无法烧录,可能是由于SWD引脚配置错误或其他硬件问题。你可以尝试以下步骤:确保ST-Link驱动和CubeProgrammer都是最新版本。检查开发板的电源和连接是否正常。尝试使用CubeProgrammer进行手动烧录,而不是通过Keil

网友D:
如果开发板没有提供Boot0引脚,你可以尝试通过其他方式进入Bootloader模式。有些开发板可能通过特定的按键组合或复位操作进入Bootloader模式

网友E:
打开CubeMX,检查SWD引脚配置,确保没有被其他外设占用。确保Debug选项没有被禁用

网友F:
更新CubeMXX-cube-AIKeilCubeProgrammer到最新版本

网友G:
使用CubeProgrammer手动烧录固件,确保ST-Link连接正常

网友H:
确保开发板的电源和连接正常,尝试重新连接ST-Link

网友I:
如果开发板支持其他烧录方式(如串口烧录),可以尝试使用这些方式进行烧录

网友J:
重新插拔下试试

网友K:
建议联系开发板的供应商或技术支持,获取进一步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