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C程序如何调用汇编代码

楼主(2024-10-05):
请问高手,PIC16C程序如何调用汇编代码?

麻烦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A:
你就正常写汇编内容就行吧

网友B:
不会调用,但是一般NOP不就算是汇编吗,你参考一下呗

网友C:
其实你就直接写C语言就行啊,编辑器会自动改成汇编的

网友D:
好像汇编的话跟编译器有关系,编译器如果要是认的话,就可以弄

网友E:
在PIC16C系列微控制器中,你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调用汇编代码

网友F:
在C语言代码中直接嵌入汇编代码。这种方式适用于简单的汇编指令

网友G:
将汇编代码编写成独立的汇编文件,然后在C语言代码中调用这些汇编函数

网友H:
编写汇编文件:创建一个汇编文件(例如my_asm.s),在其中定义汇编函数。在C语言中声明汇编函数:在C语言文件中声明汇编函数。调用汇编函数:在C语言代码中调用汇编函数

网友I:
使用宏定义,通过宏定义将汇编代码嵌入到C语言代码中

网友J:
寄存器使用,在汇编代码中使用寄存器时,要注意避免与C语言代码中的寄存器冲突。编译器支持,确保你的编译器支持内联汇编或外部汇编文件的链接。

网友K(2025-09-15):
PIC16C 程序调用汇编代码:在 C 文件中用extern声明汇编函数,汇编文件中定义对应函数,函数名前加下划线。通过call指令调用,参数通过 W 寄存器或特定寄存器传递,返回值存 W 寄存器。需在 MPLAB 中配置混合编译,确保汇编文件加入项目,注意寄存器冲突与堆栈管理。

网友L:
C语言嵌套汇编?

网友M(2025-11-07):
PIC16C 中调用汇编代码,可在 MPLAB 中用 C 嵌入汇编:用__asm和__endasm包裹汇编指令,注意寄存器使用避免冲突。或单独写.asm 文件,用GLOBAL声明函数,C 中用extern声明后调用。需遵循调用约定,入口参数放指定寄存器,返回值存 W 寄存器,确保堆栈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