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关于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4-10-05):
小白最近在做串口通信的实验,但是奈何试了好久,用了好几种方法,串口无论发出什么数据,都只能收到00,求各位大神解惑。

网友A:
如果时钟源选择错误或时钟树配置不当,可能导致串口模块无法正常工作,从而影响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B:
引脚接反了?

网友C:
波特率对得上吗,硬件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可能是引脚连接不正确,检查一下

网友E:
使用万用表等工具检查串口硬件是否有损坏,如引脚短路、断路等。

网友F: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G:
检查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H:
如果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数据位设置不匹配,例如发送端设置为7位而接收端期望8位,将导致数据无法正确解析,接收到的数据可能显示为00

网友I:
如果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会导致数据错位,进而使得接收到的数据出现错误

网友J:
固件或驱动程序的错误也可能导致串口通信失败

网友K:
如果USART模块未正确配置,如模式设置错误或寄存器配置不当,都可能导致数据发送失败或接收错误

网友L:
接触不良、线路损坏或干扰都可能导致数据传输异常,表现为接收到的数据全为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