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构成振荡电路原理

楼主(2024-10-05):
在51单片机系统中,有两个引脚是专为晶振设计的,两个引脚之间接晶振,晶振两个引脚在通过电容接到地,这应该是最简单的无源晶振电路,这两个电容在电路中的原理是什么,电容的容量和晶体震荡那个频率有关吗?

到有源晶振,有源晶振有四个引脚,电源正负,输出引脚,空引脚,有源晶振的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就是简单接上电源就可以吗?

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的区别,无源晶振的波形是正弦波,有源晶振的波形是方波,有源晶振的波形是因为晶体振荡的原因还是内部有整形电路?

网友A:
无源晶振需要外接驱动电路才能工作,通常与微控制器或逻辑IC内部的振荡器电路配合使用

网友B:
无源晶振主要由石英晶体组成,其工作原理基于压电效应,即在晶体上施加电压时会产生机械变形,反之亦然

网友C:
有源晶振提供的信号通常是方波或正弦波,具有更高的信号质量和更低的频率偏差。

网友D:
有源晶振的电路设计相对简单,通常只需连接电源、地线和信号输出端

网友E:
无源晶振的频率由晶体的物理尺寸和切割角度决定

网友F:
有源晶振内部除了包含无源晶振部分,还集成了放大电路和补偿电路

网友G(2025-07-19):
无源晶振需搭配外部电路(如反相器、电容),利用压电效应自激振荡。
有源晶振内置振荡电路,供电后直接输出稳定时钟信号。

网友G(2025-09-19):
无源晶振需搭配单片机 / 芯片内部振荡电路(如反相放大器),利用晶振压电效应,通过外部电容构建正反馈回路,使电路在晶振固有频率下持续振荡,输出正弦波。有源晶振内置振荡电路和电源,无需外部元件,通电后直接输出稳定方波 / 正弦波,原理是内部电路激励晶振振荡并整形信号,省去外部反馈配置

网友H(2025-10-20):
无源晶振需搭配 MCU 内部反相放大器及外接负载电容构成振荡电路,利用晶振的压电效应,通过正反馈维持稳定振荡,输出与晶振固有频率一致的信号,需依赖外部电路提供起振条件。
有源晶振内置振荡电路和电源,无需外部放大或电容,通电后内部电路驱动晶振振荡,直接输出稳定时钟信号,抗干扰性更强,无需依赖 MCU 内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