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赛元MCU代码应用:简单的温度传感器项目

楼主(2024-10-06):
大家好!今天我想分享一个关于赛元MCU的简单应用项目:温度传感器。这个项目旨在帮助大家了解如何使用赛元MCU来读取温度数据并通过串口输出。
项目背景温度传感器在很多嵌入式应用中都非常常见,比如环境监测、智能家居等。我们将使用赛元MCU读取温度传感器的数据,并通过串口将其发送到电脑上显示。
硬件连接我们使用赛元MCUSY700和一个常见的温度传感器LM35。连接方式如下:
  • LM35的输出脚连接到MCU的一个模拟输入引脚。
  • MCU的TX引脚连接到电脑的RX引脚(通过USB转TTL模块)。
代码实现以下是完整的代码,首先配置ADC和串口,然后读取温度并通过串口发送:
#include "sy700.h"

void System_Init(void) {
    // 初始化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串口
    UART_Init();

    // 初始化ADC
    ADC_Init();
}

float Read_Temperature(void) {
    uint32_t adc_value = ADC_Read(ADC_CHANNEL);
    float voltage = (adc_value * 3.3) / 4096; // 假设3.3V参考电压
    float temperature = voltage * 100; // LM35输出每摄氏度100mV
    return temperature;
}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while (1) {
        float temperature = Read_Temperature();
        char buffer[50];
        sprintf(buffer, "Temperature: %.2f C\r\n", temperature);

        // 通过串口发送温度数据
        UART_Transmit((uint8_t*)buffer, strlen(buffer));

        HAL_Delay(1000); // 每秒读取一次
    }
}
代码解析
  • 系统初始化:配置时钟、串口和ADC模块。
  • 读取温度:通过ADC读取LM35的输出,转换为电压,再换算成温度值。
  • 主循环:每秒读取一次温度并通过串口发送。
应用效果
运行代码后,打开串口监视器,你将看到实时的温度数据输出。这个项目不仅能够帮助你熟悉赛元MCU的使用,也为进一步开发其他功能奠定基础。

希望这个项目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在下方留言交流!

网友A:
这个项目真不错!能不能分享一下LM35的连接图啊?

网友B:
看起来很简单,我想试试!请问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C:
我也用赛元MCU做过项目,这个代码写得很清晰,感谢分享!

网友D:
温度传感器的应用太实用了,期待能在我的项目中用上!

网友E:
请问这段代码可以用于其他传感器吗?我想试试不同的传感器。

网友F:
大家都用什么软件来调试串口?我有点不太熟悉。

网友G:
这个延时设置挺好的,刚好可以实时更新数据,谢谢推荐!

网友H:
我用过LM35,感觉精度还不错,期待看到你们的项目效果!

网友I:
能不能把串口设置的详细代码也发一下?我有点迷糊。

是呀,能否也发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