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 MCU的温度监测应用

楼主(2024-10-06):
最近,我在项目中使用CW32 MCU,来实现一个简单的温度监测系统。CW32的灵活性和性能让我在这个应用中得心应手。以下是我的实现过程和代码示例。

应用简介本项目通过连接一个温度传感器LM35来实时监测环境温度,并通过串口将数据发送到PC端进行显示。

硬件连接
  • CW32 MCU
  • LM35温度传感器
  • USB转串口模块

代码实现
#include "cw32f030.h"

#define TEMP_SENSOR_PIN  GPIO_PIN_0 // 假设LM35连接在GPIO0
#define UART_BAUDRATE    9600

void UART_Init(void) {
    // 配置UART
    USART_Init(USART1, UART_BAUDRATE);
}

float Read_Temperature(void) {
    // 假设ADC通道0连接LM35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ADC_Start(ADC1);

    while (!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等待转换完成
    uint16_t adc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根据LM35特性将ADC值转换为温度(假设参考电压为3.3V)
    return (adcValue * 3.3 / 4096) * 100; // 转换为摄氏度
}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 系统初始化
    UART_Init();   // UART初始化

    while (1) {
        float temperature = Read_Temperature();
        char msg[50];
        snprintf(msg, sizeof(msg), "Temperature: %.2f C\r\n", temperature);
        USART_SendString(USART1, msg); // 发送温度数据到PC
        Delay(1000); // 每秒更新一次
    }
}

运行效果通过串口监视器,我能实时看到温度变化,数据更新频率为每秒一次。这种实现方式简单而有效,适合初学者和快速原型开发。

希望这个小项目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灵感,欢迎分享你们的应用和经验!

网友A:
这个项目太酷了!CW32 MCU的温度监测功能真的很实用,尤其是做DIY的时候。

网友B:
LM35传感器的选择也不错,简单易用,数据准确。有没有考虑加个LCD显示屏呢?

网友C:
代码写得很清晰!不过我觉得可以加个数据记录功能,把温度数据存储起来,方便后续分析。

网友D:
看到这个帖子我也想试试CW32 MCU了,性能如何?相比其他MCU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E:
温度监测的间隔可以调整一下吗?我觉得如果能设置成可调的就更好了。

网友F:
这段代码在我项目中也可以用到,感谢分享!你是怎么调试串口的?

网友G:
有没有考虑在温度超过某个阈值时发出警报?这功能会很实用哦。

网友H:
用CW32做这种应用真不错,支持一下!我这边正好也在研究温度采集的项目。

网友I:
请问这个温度传感器的精度怎么样?使用时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网友J:
学习一下温度传感器案例

网友K:
通过串口进行相关数据发送非常清晰

网友L:
项目通过连接一个温度传感器LM35来实时监测环境温度,通过串口将数据发送到PC端进行显示。

网友M:
通过串口监视器,我能实时看到温度变化,数据更新频率为每秒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