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030的UART串口怎么设置成无校验?

楼主:
最近用HC32F030做一个项目,单片机UART串口和一个联网模块通信老是不成功,检查发现模块的串口无校验,单片机有校验。模块的设置没法改,就想把单片机串口改成无校验。看手册说串口是有三种校验方式:无检验、奇校验、偶校验。但就是找不到在哪里可以把校验关掉。     UartMskDataOrAddr = 0u,     ///<多机模式时,通过读写SBUF[8]决定帧为数据帧或地址帧    UartMskEven       = 0x4u,   ///<非多机模式偶校验
    UartMskOdd        = 0x8u,   ///<非多机模式奇校验

官方例程的这三个参数都试过了,没用,请老师们指教。

             tyw  注

网友A(点评):
参考一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关闭串口和关闭串口中断不是一回事;关闭定时器和关闭定时器中断也不是一回事。那关闭校验错误中断和关闭校验是一回事吗? 管理 更多操作

楼主(2024-10-06):
关闭串口和关闭串口中断不是一回事;关闭定时器和关闭定时器中断也不是一回事。那关闭校验错误中断和关闭校验是一回事吗?

网友B(点评):
这三种情况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有关联。关闭串口是串口不再工作,这样不会产生串口中断(假如串口中断使能),关闭串口中断,不会影响串口的正常工作,只不过不工作在中断方式罢了(可以查询)。其他同理。

网友B:

HC32F030的UART Mode1工作模式即为无校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