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6K8读写PCF8563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4-10-06):
代码:
PCF8563.C
  1. #include <xc.h>
  2. #include"PCF8563.h"

uchar ack;
uchar get_time[9];

uchar send[2]={0xAA,0x55};
uchar year[4],mon[2],day[2],hour[2],minute[2],sec[2];

void start_i2c()
{
        SDA=1;
        nop();
        SCL=1;
        nop();nop();nop();nop();nop();
        SDA=0;//发送起始信号
        nop();nop();nop();nop();nop();
        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数据或接收数据
        nop();nop();
}
void stop_i2c()
{
        SDA=0;
        nop();
        SCL=1;
        nop();nop();nop();nop();nop();
        SDA=1;
        nop();nop();nop();nop();nop();
}
void i2c_ack()
{
SDA=0;
nop();
SCL=1;
nop();nop();
SCL=0;
nop();nop();
}
void i2c_noack()
{
SCL=0;
nop();nop();
SDA=1;
nop();
SCL=1;
nop();nop();
SCL=0;
nop();nop();
}
void send_i2c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if(dat&0x80)
                {
                        SDA=1;
                }
                else
                SDA=0;
                nop();nop();
                dat<<=1;
                SCL=1;
                nop();nop();nop();nop();nop();nop();
                SCL=0;
        }
        nop();
        TRISC4=1;
        SDA=1;
        nop();nop();
        SCL=1;
        nop();nop();
        if(LATCbits.LATC4==1)
        ack=1;
        else
        ack=0;
        SCL=0;
        nop();nop();
        TRISC4=0;
}
read_i2c_byte()
{
        uchar i;
        uchar read_data;
        for(i=0;i<8;i++)
        {
                TRISC4=1;
                nop();nop();
                SCL=1;
                read_data<<=1;
                if(LATCbits.LATC4==1)
                read_data=read_data+1;
                nop();
                SCL=0;
                nop();
        }
        TRISC4=0;
        return(read_data);
}
void write_i2c_data(uchar address,uchar data)
{
        uchar i;
        start_i2c();//启动IIC
        send_i2c_byte(0XA2);//写操作指令
        if(ack==1)
        return;
        send_i2c_byte(address);//写寄存器地址
        if(ack==1)
        return;
        send_i2c_byte(data);
        stop_i2c();//结束IIC
        ms_delay(1);
}
int read_i2c_data(uchar address)
{
        uchar i;
        uchar receive;
        start_i2c();//启动IIC
        send_i2c_byte(0XA2);//写操作指令
        if(ack==1)
        return 1;
        send_i2c_byte(address);//写寄存器地址
        if(ack==1)
        return 1;
        start_i2c();//重新启动IIC
        send_i2c_byte(0XA3);//读操作指令
        if(ack==1)
        return 1;
        receive=read_i2c_byte();
        stop_i2c();//结束IIC
        ms_delay(1);
        return(receive);
}
void set_time()
{
        write_i2c_data(0x00,0x00);
        write_i2c_data(0x02,0x00);
        write_i2c_data(0x03,0x00);
        write_i2c_data(0x04,0x09);
        write_i2c_data(0x05,0x18);
        write_i2c_data(0x06,0x02);
        write_i2c_data(0x07,0x10);
        write_i2c_data(0x08,0x16);
        ms_delay(1);
}
void ms_delay(uint xms)
{
int i,j;
for(i=0;i<xms;i++)
  {for(j=0;j<50;j++);}
}

PCF8563.H
#ifndef _PCF8563_H_
#define        _PCF8563_H_
#define nop() asm("nop")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CL LATCbits.LATC3
#define SDA LATCbits.LATC4

void us_delay(uint i);//
void start_i2c();//启动IIC
void stop_i2c();//停止信号
void i2c_ack();//返回应答信号
void i2c_noack();//无应答信号
void send_i2c_byte(uchar dat);//IIC写8位字节数据
int read_i2c_byte();//IIC读8位字节数据
void write_i2c_data(uchar address,uchar data);
void set_time();
void ms_delay(uint xms);
uchar read_i2c_data(uchar address);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22. #ifdef        __cplusplus
  23. }
  24. #endif

  25. #endif        /* NEWFILE_H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8 shi,ge;
     ANCON0bits.ANSEL6=0;    //RE1(AN6)配置为数字IO
     ANCON1=0x00;            //将部分带模拟输入功能的引脚设置为数字IO
     //PADCFG1=0x80;
     //输出使用LAT寄存器,输入使用PORT寄存器
     TRISDbits.TRISD4=0;     //PORD4配置为输出
     TRISEbits.TRISE1=0;     //PORE1配置为输出
     //ODCON=0x80;
     TRISC=0X00;
     LCD_Init();
     LCD_CLS();
        //LCD_P8x16Str(45,5,(u8*)"EASEAR");
        //LCD_P6x8Str(0,7,(u8*)"www.holteksupport.com");
        //Draw_BMP(0,0,100,3,(u8*)Dot);
     LCD_P8x16Char(13,3,'2');
     LCD_P8x16Char(21,3,'0');
     LCD_P8x16Char(45,3,'-');
     LCD_P8x16Char(69,3,'-');
     LCD_P8x16Char(45,5,':');
     LCD_P8x16Char(69,5,':');
     set_time();
     ms_delay(1);
     while(1)
     {
            get_time[0]=read_i2c_data(0x02);
            get_time[1]=read_i2c_data(0x03);
            get_time[2]=read_i2c_data(0x04);
            get_time[3]=read_i2c_data(0x05);
            get_time[4]=read_i2c_data(0x06);
            get_time[5]=read_i2c_data(0x07);
            get_time[6]=read_i2c_data(0x08);
            ms_delay(1);
          MS_delay(500);
          shi=get_time[0]>>4;
          ge=get_time[0]&0x0f;
          LCD_P8x16Char(77,5,shi+0x30);
          LCD_P8x16Char(85,5,ge+0x30);
          shi=get_time[1]>>4;
          ge=get_time[1]&0x0f;
          LCD_P8x16Char(53,5,shi+0x30);
          LCD_P8x16Char(61,5,ge+0x30);
          shi=get_time[2]>>4;
          ge=get_time[2]&0x0f;
          LCD_P8x16Char(29,5,shi+0x30);
          LCD_P8x16Char(37,5,ge+0x30);
          shi=get_time[3]>>4;
          ge=get_time[3]&0x0f;
          LCD_P8x16Char(77,3,shi+0x30);
          LCD_P8x16Char(85,3,ge+0x30);
          shi=get_time[5]>>4;
          ge=get_time[5]&0x0f;
          LCD_P8x16Char(53,3,shi+0x30);
          LCD_P8x16Char(61,3,ge+0x30);
          shi=get_time[6]>>4;
          ge=get_time[6]&0x0f;
          LCD_P8x16Char(29,3,shi+0x30);
          LCD_P8x16Char(37,3,ge+0x30);
     }
}

读出来全是1.
请问高手,哪里错了?谢谢

网友A:
如果在发送字节时设备没有正确返回ACK(应答信号),那么后续的通信可能会失败。例如,在send_i2c_byte函数中,你有一个检查LATCbits.LATC4来判断是否收到ACK,但这段代码可能有问题。

c

TRISC4 = 1;  // 将SDA设置为输入模式,以便读取ACK信号
...
if (LATCbits.LATC4 == 1)
    ack = 1;
else
    ack = 0;
在I2C中,ACK信号应该是由从设备(即PCF8563)拉低SDA引脚来表示的。所以,你应当读取的是PORTCbits.RC4而不是LATCbits.LATC4。

网友B:
你可以看看I2C是否正确。示波器观测一下波形。估计这里错了。

网友B:
先确认I2C是否能正确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