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F030的UART串口怎么关闭校验?

楼主(2024-10-06):
最近用HC32F030做一个项目,单片机UART串口和一个联网模块通信老是不成功,检查发现模块的串口无校验,单片机有校验。模块的设置没法改,就想把单片机串口改成无校验。看手册说串口是有三种校验方式:无检验、奇校验、偶校验。但就是找不到在哪里可以把校验关掉。

UartMskDataOrAddr = 0u,     ///<多机模式时,通过读写SBUF[8]决定帧为数据帧或地址帧
UartMskEven       = 0x4u,   ///<非多机模式偶校验
  UartMskOdd        = 0x8u,   ///<非多机模式奇校验

官方例程的这三个参数都试过了,没用,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A:
配置串口的时候设置成无校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串口的时候设置成无校验就可以了

就是找不到在哪配置呀?
stcCfg.enMmdorCk = UartMskDataOrAddr;//UartMskEven;      //这里吗?三个参数都试了,没用

网友B:
改成mode1就行了,你现在的代码应该用的是mode3,其他可以不用动,

网友C:
参考示例代码

网友D:
在配置UART时,确保选择正确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mode1就行了,你现在的代码应该用的是mode3,其他可以不用动,

大师正解已完美解决,多谢

网友E:
应该在配置UART的代码里就可以配置关闭吧

网友F:
要关闭 HC32F030 微控制器的 UART 串口的校验(奇偶校验),你需要在配置 UART 时设置相应的寄存器。需要配置 UART 控制寄存器的

网友G:
UART 的控制寄存器通常包括控制位来启用或禁用奇偶校验。你需要找到相应的寄存器并设置奇偶校验位为禁用状态

网友H:
将 PCE 位设置为 0 即可禁用奇偶校验。就可以了

网友I:
寄存器定义,确保你使用的寄存器定义与实际硬件手册一致

网友J:
位操作,确保位操作正确,特别是 PCE 位的位置。

网友K:
其他配置,根据实际需求配置其他 UART 参数,如数据位、停止位等

网友L:
确实,硬件的奇偶校验没啥太大用,并不是通用的

网友M:
直接关闭就行吧,你可以通过寄存器的方式禁用奇偶校验的

网友N:
是硬件的奇偶校验关闭吗?库函数应该会有的吧,就是相关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