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利用AT32 MCU实现温湿度监测系统

楼主(2024-10-07):
最近,我使用AT32 MCU开发了一个温湿度监测系统,这个项目非常有趣且实用,适合家庭和办公室使用。系统采用DHT11传感器来获取环境的温度和湿度数据,并通过串口将数据输出到PC进行实时监控。

以下是主要代码实现:
#include "AT32F425.h"
#include "dht11.h"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初始化串口
    DHT11_Init();       // 初始化DHT11传感器
}

void loop() {
    float temperature = 0;
    float humidity = 0;

    // 获取温度和湿度
    if (DHT11_Read(&temperature, &humidity) == 0) {
        Serial.print("Temperature: ");
        Serial.print(temperature);
        Serial.println(" °C");

        Serial.print("Humidity: ");
        Serial.print(humidity);
        Serial.println(" %");

        delay(2000); // 每2秒更新一次数据
    } else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read from DHT11 sensor.");
    }
}

int main(void) {
    setup();
    while (1) {
        loop();
    }
}
在这个代码中,首先初始化串口和DHT11传感器。然后在循环中,每两秒读取一次温度和湿度,并将其打印到串口监视器上。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随时监控环境的状态。

这个项目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AT32 MCU的使用和串口通信的基本原理。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有兴趣或者有任何问题,欢迎交流!

网友A:
这个项目听起来不错!能不能分享一下DHT11的连接方式?

网友B:
我也想做类似的监测系统,AT32 MCU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C:
温湿度数据实时监控太实用了,期待看到更多应用!

网友D:
有什么办法让这个系统自动发送警报吗?比如温度超标之类的。

网友E:
代码看起来简单易懂,能不能再讲讲DHT11的具体使用?

网友F:
你是用什么软件来调试这个项目的?推荐一下呗!

网友G:
我最近也在玩MCU,这个项目给了我很多灵感,感谢分享!

网友H:
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系统的电路图?我想参考一下。

网友I:
你这个项目的实际效果怎么样?精度足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