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 MCU的应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楼主(2024-10-07):
最近,我在使用ST的MCU开发一个智能照明控制系统,旨在通过手机应用实现远程控制和定时功能。ST的MCU不仅性能强劲,而且生态系统完善,极大地方便了开发过程。

项目背景随着智能家居的普及,智能照明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关注。我选择使用ST的STM32F103系列MCU来实现灯光的控制,包括调光和开关控制。

硬件连接
  • MCU型号:STM32F103C8T6
  • 继电器模块:用于控制灯光的开关
  • 调光模块:用于调节灯光亮度
  • WiFi模块:ESP8266,用于实现远程控制

代码实现以下是实现智能照明控制的代码示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wifi.h"
#include "relay.h"
#include "dimming.h"

void init() {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Init();
    // 初始化WiFi模块
    WiFi_Init();
    // 初始化继电器和调光模块
    Relay_Init();
    Dimming_Init();
}

void control_lights(char* command) {
    if (strcmp(command, "ON") == 0) {
        Relay_On();
    } else if (strcmp(command, "OFF") == 0) {
        Relay_Off();
    } else if (strncmp(command, "DIM", 3) == 0) {
        int brightness = atoi(command + 4);
        Dimming_SetBrightness(brightness);
    }
}

int main() {
    char command[20];

    init();

    while (1) {
        if (WiFi_ReceiveCommand(command, sizeof(command)) > 0) {
            control_lights(command);
        }
        Delay(100); // 每100毫秒检查一次命令
    }
    return 0;
}

总结通过使用STM32F103C8T6 MCU,我实现了一个简单而高效的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应用发送指令,实现灯光的开关和调节。未来,我计划增加更多功能,比如定时开关和状态反馈,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

ST的MCU给我的开发过程带来了很多便利,期待在更多项目中应用它的强大功能!

网友A:
这个智能照明项目听起来很不错!期待看到更多细节。

网友B:
请问WiFi模块的连接有难度吗?我想试试。

网友C:
有考虑过用手机APP进行实时监控吗?太棒了。

网友D:
能否分享一下继电器和调光模块的接线方式?

网友E:
对于调光的实现,使用PWM信号吗?

网友F:
如果增加语音控制功能,会更智能哦!

网友G:
这个MCU的功耗表现如何?适合长期运行吗?

网友H:
有考虑将这个系统与智能音箱结合吗?

网友I:
希望能看到更多关于这个项目的进展分享!

网友J:
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应用发送指令,实现灯光的开关和调节

网友K:
这个功耗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