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EDA bug合集

楼主(2024-10-07):
最近因为项目需要用了一段时间立创EDA, 这个软件用是可以用的,但是bug也是偶尔出现,且是其他软件不肯能出现的bug。随着使用我会把这些bug一个个列出来,希望厂家改进。

1, 原理图,有一次点击连线,想要拉以下,原理图就无法再右键移动了,必须关闭重新打开。也就是说原理图里面修一下线可能导致崩溃。

网友A:
立创EDA的修护速度还是挺快的,可以提交BUG给官方

网友B:
你说的情况,我碰到过,那是原理图从别的软件[AD,Pads...]导过来的,再次编辑就会出现你说的bug.
但是,原理图从头到尾都是从LCEDA里拖元件画出来的。那就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C:
一直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半离线模式和离线模式下原理图的电源符号和地符号的这些常用符号无法直接点击使用,但却可以使用复制后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