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0 FLASH擦写速度

楼主(2024-10-07):
请问,HC32L190 将一些数据存入FLASH和页擦除需要的时间大概多久?
看起来要根据时钟配置擦写参数,所以不同时钟的情况下,擦写的时长是基本相同的。

主要需要知道:
1.页擦除的时间
2.写入字节,字,双字各自的时间。
谢谢

网友A:
数据手册上有写,可自行翻看数据手册

网友B:
不知道有数据手册这种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上有写,可自行翻看数据手册

非常感谢!

网友C:
HC32L190 是一款低功耗微控制器,其内部集成了 Flash 存储器。关于将数据存入 Flash 和页擦除所需的时间,具体时间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 Flash 的容量、页大小、以及具体的操作模式

网友D:
单字节写入:通常需要几十微秒到几百微秒的时间。多字节写入:如果使用批量写入操作,时间会相对较短,但具体时间取决于写入的数据量

网友E:
页擦除:通常需要几百微秒到几毫秒的时间。页擦除操作通常是以页为单位进行的,页的大小取决于具体的 Flash 配置

网友F:
假设 HC32L190 的 Flash 配置为 16KB,页大小为 512 字节:单字节写入:约 50 微秒。页擦除:约 500 微秒

网友G:
操作电压会影响 Flash 的写入和擦除速度。

网友H:
温度也会对 Flash 的操作速度产生影响。

网友I:
不同的 Flash 配置(如页大小、容量)会影响操作时间

网友J:
Flash 寿命:Flash 有一定的擦写次数限制,通常为 10,000 到 100,000 次。频繁的写入和擦除操作会缩短 Flash 的使用寿命

网友K:
数据一致性:在进行 Flash 操作时,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避免数据丢失或损坏

网友L:
HC32L190 将数据存入 Flash 和页擦除所需的时间通常在几十微秒到几毫秒之间,具体时间取决于 Flash 的配置和操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