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0 没有系统定时器吗?

楼主(2024-10-07):
HC32L190 没有系统定时器吗?如果需要操作系统时基和定时任务寄存器。也就是说:需要的低功耗的定时器,要有比较匹配中断,必须能用32768K晶振,需要是32位的。这样比较适合在低功耗的操作系统里用。

网友A:
有很多定时器,滴答时钟也是可以用的,如果你用小华的库函数的话,需要做一些修改,因为滴答时钟被用来做了延时函数。低功耗定时器只有16bit的

网友B:
有多种类型的定时器

网友B:
如通用定时器、低功耗定时器、看门狗定时器等

楼主:
检查了两个LPTIM,没有比较匹配。
检查了PCNT,没有比较匹配。
检查了RTC,中断周期到秒,精度太差。
检查了SysTick,没有比较匹配中断。但是有24位,比较好。
以及其他定时器都明确说不能在低功耗模式下运行了。
以上信息我反复确认了,应该没有弄错吧?

另外:SysTick不确定能不能在深度休眠下使用。我只看了下表:

既然这样,我打算用一个LPTIM加一个Systick,模拟成一个有比较匹配中断的定时器。

网友C:
用RTC定时中断唤醒啊

谢谢,你看我楼上的发言。 检查了RTC,中断周期到秒,精度太差。

网友D:
HC32L190系列单片机是具备系统定时器的,并且提供了多种类型的定时器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

网友E:
HC32L190 是一款低功耗的微控制器,通常用于电池供电的应用。它确实支持多种定时器功能,但具体是否满足你提到的所有要求,需要详细查看其技术手册

网友F:
HC32L190 通常会有一个系统定时器(SysTick),用于操作系统的时基和定时任务。

网友G:
我知道的是HC32L190 提供了多个定时器模块,其中一些是低功耗的

网友H:
大多数定时器模块都支持比较匹配中断。

网友I:
HC32L190 支持外部32.768kHz晶振,通常用于RTC(实时时钟)。HC32L190 的定时器模块通常是16位的,但可以通过级联或其他方式实现32位定时器功能

网友J:
详细查看 HC32L190 的技术手册,特别是关于定时器模块的部分

网友K:
根据你的需求配置定时器,确保它支持比较匹配中断,并且可以使用32.768kHz晶振

网友L:
如果使用操作系统,确保系统定时器(SysTick)或其他定时器模块能够满足操作系统的时基要求

网友M:
你说的是滴答定时器是么?

网友N:
一般来说是应该有的啊,如果没有可以使用通用定时器做系统时基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