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这个元件如何放大

楼主(2024-10-07):
先上图

如图所示,上面那个U?如何放大?听视频教程,可以放大缩小,但没讲,我不知道。
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A:
单看型号应该是52低功耗单片机。

网友B:
字符的属性应该可以调整大小吧

网友C:
批量修改字体大小,选中查找相似对象,然后统一修改高度和宽度。
如果不在原理图中改,就需要在库里面设计元件的时候直接放大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符的属性应该可以调整大小吧

不是字符,是那个原理图元件

网友D:
要改元件库。

有时可以用 ctrl + 鼠标滚轮进行缩放,但那只是视觉上的缩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字符,是那个原理图元件

自己重新画一个

网友E:
这元件看得清楚啊啊...

网友F:
你就要放大U这个元器件编号?ad是可以的,你改字体大小应该就可以了,但是原理图很在意这个大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就要放大U这个元器件编号?ad是可以的,你改字体大小应该就可以了,但是原理图很在意这个大小么? ...

不是,我听一个视频教程,那里面可以放大,只是不知道如何操作

网友G:
修改一下元件就行啊

楼主:
不是,是看起来变大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