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并联电路可以完全均流吗

楼主(2024-10-07):
想问一下,这个电路理论上是可以均流的吗? 为什么我现在实际做出来以后 不均流呢 ,一组11A一组才7A左右。
初级全桥,两个变压器初级串联,次级用的是倍流整流两个并联:

网友A:
既然后面是并联的,
为什么这么设计 搞2个
做一个 不是更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后面是并联的,
为什么这么设计 搞2个
做一个 不是更好嘛

这是见实际中有如此设计方案,所以也搞了一个,没想到发现了上面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