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S78-DK测评】DMA2D图形加速器测试

楼主(2024-10-08):
  STM32H7的DMA2D是一种图形加速器,也被称为Chrom-ART Accelerator,主要用于2D图形的加速处理,特别是针对LCD屏幕的显示。以下是对STM32 DMA2D的详细介绍:
一、主要功能和特点
图形加速:DMA2D可以在很多2D绘图的场合提供加速,完美嵌合了现代显卡中“GPU”的功能。虽然这个“GPU”只能提供2D加速,且功能相对简单,但与PC中的GPU相比,它已经可以满足大多数嵌入式开发中的图形显示加速需求。颜色填充和图像复制:DMA2D能够用特定的颜色填充目标图像的一部分或整体,同时也能将源图像的一部分或全部复制到目标图像的一部分或全部。像素格式转换:DMA2D支持多种像素格式之间的转换,如RGB888转RGB565等,这使得它能够在不同颜色格式的显示屏上正确显示图像。图层混合:DMA2D支持两个图层的输入(前景和背景),能够分别对两个图层进行颜色格式转换,并能单独或混合处理两个图层后输出处理后的颜色数据。二、工作模式DMA2D具有多种工作模式,以满足不同的图形处理需求:2.1 寄存器到存储器模式:此模式通常用于清屏,即将寄存器中保存的颜色值搬运到显存中的某个位置,或者整个显存。它也可以用于快速填充显存中的指定区域。2.2 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此模式用于从一个存储器复制一块数据到另一个存储器,例如将摄像头的输出数据复制到LCD显存。2.3 带颜色转换的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该模式在复制数据的同时进行颜色格式的转换。2.4 带颜色转换及混合的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此模式不仅进行颜色格式的转换,还支持图层混合功能。2.5 带颜色转换及固定前景色混合的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该模式与上一种模式类似,但要求前景色的颜色值是固定的。三、寄存器和控制DMA2D控制器通过一系列寄存器进行配置和控制。这些寄存器包括:DMA2D_CR:用于配置DMA2D的工作模式、启动/挂起/中止进行中的数据传输等。DMA2D_OCOLR:用于设置输出颜色值。DMA2D_OMAR:用于设置输出存储器地址。DMA2D_OOR(或DMA2D_ORR):用于设置输出行偏移,即一行结束到下一行开始的距离(以像素为单位)。DMA2D_OPFCCR:用于设置输出颜色格式。DMA2D_NLR:用于设置要传输的像素行数和每行的像素数。此外,还有用于配置前景层和背景层的寄存器,如DMA2D_FGMAR(前景层存储地址寄存器)、DMA2D_FGOR(前景层偏移寄存器)、DMA2D_BGMAR(背景层存储地址寄存器)等。四、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1 使能DMA2D:在使用DMA2D之前,需要先使能DMA2D外设。这通常通过宏定义或函数调用实现,如__HAL_RCC_DMA2D_CLK_ENABLE()。2 配置DMA2D:根据实际需求配置DMA2D的工作模式、颜色格式、输出地址等。这可以通过直接操作寄存器或使用HAL库中的相关函数实现。3 启动DMA2D传输:配置完成后,启动DMA2D传输。传输完成后,可以通过检查相关寄存器或中断标志来判断传输是否完成。

static void MX_DMA2D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DMA2D_Init 0 */

  /* USER CODE END DMA2D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DMA2D_Init 1 */

  /* USER CODE END DMA2D_Init 1 */
  hdma2d.Instance = DMA2D;
  hdma2d.Init.Mode = DMA2D_R2M;
  hdma2d.Init.ColorMode = DMA2D_OUTPUT_ARGB4444;
  hdma2d.Init.OutputOffset = 0;
  if (HAL_DMA2D_Init(&hdma2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DMA2D_Init 2 */

  /* USER CODE END DMA2D_Init 2 */

}

DMA2D节省CPU的具体应用
  • LCD加速:
    • DMA2D可以显著加速LCD屏幕的刷新速度,特别是在处理高分辨率屏幕和复杂图像时。
    • 通过DMA2D,可以实现快速的图像渲染和更新,从而提高了用户界面的响应速度和流畅度。
  • 图像处理和显示:
    • DMA2D支持多种图像处理和显示功能,如图像缩放、旋转、颜色转换等。
    • 这些功能如果由CPU来执行,会占用大量的计算资源。而DMA2D通过硬件加速,可以高效地处理这些图像操作,从而减少了CPU的占用率。
  • 降低功耗:
    • 由于DMA2D能够减轻CPU的负担,使得CPU在不需要执行大量数据处理任务时,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
    • 这有助于降低整个系统的功耗,提高设备的续航能力。

综上所述,STM32的DMA2D是一种功能强大的图形加速器,能够满足大多数嵌入式开发中的图形显示加速需求。通过合理配置和使用DMA2D,可以大大提高图形处理的效率和效果。

网友A:
STM32的DMA2D配置非常方便

网友B:
如何平衡DMA2D的使用与STM32H7S78资源之间的分配,以实现最优的系统性能?

网友C:
DMA2D 在提高图形处理效率和降低功耗方面的优势对于嵌入式设备的性能提升至关重要。

网友D:
这个用起来方便啊

网友E:
可以通过多次调用DMA2D传输来实现多层图像的合成。 如何高效地管理多层图像的合成顺序和透明度,以达到最佳的视觉效果?

网友F:
在实际应用中,如何优化DMA2D的配置以达到最佳的图形处理效果?

网友G:
在使用DMA2D进行颜色格式转换时,有哪些常见的像素格式转换场景,以及这些转换对性能有何影响?

网友H:
分享一些使用 DMA2D 进行图形处理的最佳实践案例

网友I:
DMA2D 在处理不同大小和分辨率的图像时,性能会有怎样的变化?

网友J:
DMA2D支持哪些LCD类型?

网友K:
实现更复杂的图形处理功能?

网友L:
STM32的DMA2D与其他DMA有何不同?

网友M:
DMA2D 的功能丰富多样,为嵌入式系统中的图形处理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网友N:
这对于提升用户界面的响应速度和流畅度具有重要意义。在高分辨率屏幕和复杂图像处理的场景下,这种加速能力尤为突出。

网友O:
是否可以使用这个加速器实现一个400x1280的竖屏转90度成一个1280x400的横屏?

网友P:
STM32H7的DMA2D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硬件和软件解决方案,使得开发者能够轻松地将其集成到现有的嵌入式系统中。这种易用性对于加快产品上市速度和降低开发成本具有积极作用。

网友Q:
STM32的DMA2D与其他图形加速器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R:
DMA2D的多种工作模式和寄存器配置选项,为开发者提供了广泛的定制空间。这种灵活性使得DMA2D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网友S:
DMA2D的集成大大提升了STM32H7系列微控制器在图形加速方面的能力,使其成为嵌入式系统设计的优选方案。

网友H:
DMA2D在高质量图像处理方面的优势。

网友T:
DMA2D有哪些应用场景?

网友U:
DMA2D不仅提高了图形处理的效率,还优化了系统的功耗管理,这对于开发高性能且节能的嵌入式设备至关重要。

网友V:
在进行DMA2D传输时,如何处理可能出现的错误或异常情况?

网友E:
详细的寄存器介绍有助于开发者深入理解 DMA2D 的工作原理和配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