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at32f413利用dma实时更新四个通道的pwm异常

楼主(2024-10-08):
如题,我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增加到四个通道,但是dma并没有传输数据,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有大佬用过这个功能吗

网友A:
确保系统时钟、外设时钟和DMA时钟都已正确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系统时钟、外设时钟和DMA时钟都已正确配置。

配置正确了,目前四个通道能出数据,但是会有干扰,而且很频繁,单独开通一个通道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系统时钟、外设时钟和DMA时钟都已正确配置。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
检查DMA配置寄存器中的数据传输方向、数据长度、循环模式等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确认PWM定时器和输出通道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周期、占空比、对齐方式等。

网友D:
不说问题原因,也不说解决方法,这个不太友好呀

网友E:
开启缓冲即可

网友F:
如果使用了DMA中断,确保中断优先级和中断服务程序正确配置

网友G:
如果使用了厂商提供的固件库或驱动,确认版本是否兼容当前硬件平台

网友H:
感觉应该是配置问题,楼主应该是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是有使用的问题,需要官方支持。

网友I:
使用示波器观察PWM信号,确认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J:
能公开一下代码配置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