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一个扇区128K,扇区中间地址写数据,地址前后的数据内容不变,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24-10-08):
扇区128K,写数据要擦除整个扇区,扇区的其他数据页被擦除掉了,怎么不改变扇区其他地址的数据不变

网友A:
不变的放在一个扇区,变化的放在另外一个扇区?

网友B:
扇区的地址不是固定的嘛

网友C:
扇区的其他数据页被擦除

网友D:
擦除完了再复制回来

网友E:
指定位置写入也是可以的,但是容易误擦到有效数据的

网友F(2024-11-07):
在STM32H743微控制器中,Flash存储器的扇区大小为128KB。如果你需要在扇区中间的某个地址写入数据,同时保持该地址前后的数据内容不变,可以使用Flash编程库

网友G:
STM32提供了HAL库和LL库,可以方便地进行Flash编程操作。你可以使用这些库来实现数据的写入和擦除操作

网友H:
使用双缓冲区也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I:
如果你不想擦除整个扇区,可以使用双缓冲区的方法,将数据写入RAM中的缓冲区,然后再将缓冲区数据写回Flash

网友J:
读取目标扇区数据到缓冲区:将目标扇区的数据读取到RAM中的缓冲区。修改缓冲区数据:在缓冲区中修改目标地址的数据。写回Flash:将缓冲区的数据写回Flash

网友K:
方法一通过擦除整个扇区并恢复数据,适用于对Flash操作要求较高的场景

网友L:
建议通过双缓冲区的方式,避免了频繁的擦除操作,适用于对Flash寿命要求较高的场景。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方法即可

网友M:
那你就擦除指定地址数据呗,这就好了啊

网友N:
这种操作意义何在?我觉得不如把数据放在后面,前面的放程序比较好哦

网友O:
写数据要擦除整个扇区,扇区的其他数据页被擦除掉了,怎么不改变扇区其他地址的数据

网友P:
扇区的其他数据页被擦除掉了

网友Q(2025-01-24):
STM32的闪存写操作确实要整扇区擦除,这个没办法绕过,建议把整个扇区的数据先读出来,改完再整体写回去。

网友R:
你可以用外部的EEPROM或者FRAM存储小块数据,这样就不用担心扇区擦除的问题了。

网友S:
如果只是改一小部分数据,可以用STM32的备份寄存器或者SRAM加电池备份的方式,省得改闪存。

网友T:
把扇区里的数据全都备份到RAM或者外部存储,修改后再整体写回去,这样能保证其他数据不丢失。

网友U:
STM32的闪存支持双区,你可以试试用两个扇区轮流存数据,擦除一个扇区时把数据临时存到另一个。

网友V:
平时如果经常需要修改小数据,可以试试加个文件系统,比如FatFS或者LittleFS,方便管理数据块。

网友W:
如果对擦除速度要求不高,还是按步骤来:先备份,修改数据,再写回。这个方法稳得很。

网友X:
你也可以试试用外部QSPI闪存,很多支持按页擦除,粒度更小,操作更灵活。

网友Y:
想省事一点的话,可以把要写入的数据设计成循环存储,比如用日志的方式,不用频繁改动老数据。

网友Z:
如果预算允许,直接上STM32H7系列支持的片上NOR闪存,它有些型号的擦除粒度比128K更小。

网友AA:
全部读出,再擦除,再写入

网友AA:
引用 网友R:
你可以用外部的EEPROM或者FRAM存储小块数据,这样就不用担心扇区擦除的问题了。 ...

这个办法好,小数局用eep,大数据用flash

网友AB:
扇区地址不是固定的吗?

网友AC:
然后擦除指定地址的数据,很好

网友AD:
这个操作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把数据放在后面比较好,程序放在前面比较好

网友AE:
写入数据需要擦除整个扇区。该扇区的其他数据页已被擦除。为什么不更改该扇区其他地址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