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无法联网

楼主(2024-10-08):
stm32cubemx无法联网

网友A:
网络设置没有连接或者软件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网络环境的问题

网友C:
防火墙可能会阻止STM32CubeMX的网络连接

网友D:
网络连接、防火墙和安全软件设置、STM32CubeMX软件问题、操作系统问题

网友E:
是不是你科学上网了啊

网友F(2024-11-07):
一般情况是不限制你的网络的,所以你要看自己本地的网络是否正常

网友G:
你不如直接重新安装cubemx了

网友H:
这种无法联网是有啥提示吗?或者就你本地网络也不行

网友I:
建议更新一下cubemx,也就是下载最新的cubemx试试吧

网友J:
STM32CubeMX的缓存文件可能会损坏,导致无法联网

网友K:
STM32CubeMX是基于Java开发的,如果你的Java环境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无法联网

网友L:
你安装的时候怎么操作的?是有杀毒软件吗

网友M:
确保你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STM32CubeMX。旧版本可能存在一些已知的bug或兼容性问题

网友N(2025-01-24):
哦,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可能是防火墙或者代理设置的问题,试试看调整下网络设置。

网友O: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重启一下电脑或者断开网络再重新连接试试。

网友P:
有时候STM32CubeMX需要特别的网络权限,记得检查一下电脑的防火墙设置。

网友Q:
我也有同样的困扰,ThreadX和FreeRTOS都挺适合做实时任务开发的,可能以后会有更新吧,耐心等一等。

网友R:
可能是网络配置有问题,打开STM32CubeMX时,右键点击图标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试试。

网友S:
可以尝试重置一下网络连接,或者更新一下STM32CubeMX,看看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T:
有时候会因为防病毒软件拦截,试试暂停防病毒软件再联网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U:
你试过通过Wi-Fi和有线网络交替连接吗?有时候网络环境不稳定也会造成连不上。

网友V:
如果是在公司网络环境下,有可能是路由器或者公司网络设置的问题,可以联系网络管理员看下。

网友W:
我的解决办法是清除一下CubeMX的缓存文件,然后重启电脑就能正常联网了。

网友X: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重新启动计算机或断开网络并尝试重新连接。

网友Y:
这种无法连接到互联网的情况有什么提示吗?或者甚至不是您的本地网络

网友Z:
我的解决方法是清除cubemx的缓存文件,然后重启电脑,这样就可以正常上网了。

网友AA:
建议更新cubemx,即下载最新的cubemx试用

网友AB:
STM32CubeMX无法联网可能是因为网络问题、软件配置问题或服务器维护。请检查网络连接、重启软件或稍后再试。

网友AC(2025-11-07):
可能是网络连接、防火墙和安全软件设置、操作系统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