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中点击 “ Help ” 选项后选择 “ Manage embedded software packages ”无响应?

楼主(2024-10-08):
STM32CubeMX中点击 “ Help ” 选项后选择 “ Manage embedded software packages ”无响应?

网友A:
软件的问题

网友B: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试试

网友C:
使用的STM32CubeMX软件是否是最新版本

网友D: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STM32CubeMX

网友E:
卸载STM32CubeMX并重新安装最新版本。

网友F: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G:
检查网络连接

网友H:
检查防火墙和安全软件设置

网友I(2024-11-07):
在STM32CubeMX中,如果你点击“Help”选项后选择“Manage embedded software packages”无响应,可能是由于STM32CubeMX版本问题

网友J:
“Manage embedded software packages”功能需要从ST的服务器下载软件包。如果你的网络连接不稳定或防火墙阻止了STM32CubeMX的网络访问,可能会导致无响应

网友K:
内存不足,如果你的计算机内存不足,STM32CubeMX可能会在处理大型软件包时无响应

网友L:
STM32CubeMX配置问题,有时STM32CubeMX的配置文件可能会损坏,导致某些功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M:
Java环境问题,STM32CubeMX是基于Java开发的,如果你的Java环境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无响应

网友N:
STM32CubeMX的缓存文件可能会损坏,导致某些功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O:
建议还是重新安装STM32CubeMX吧

网友P:
可能就是网络有点问题,这种都是从网上download资源的

网友Q:
没反应的话等会儿?或者看看电脑的资源管理器看看哪里占用资源比较大

网友R:
是不是软件更新的问题,你更新最新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