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4系列芯片怎么利用中断方式进行485通信?

楼主(2024-10-08):
迄今用过M451、M467、M487系列的MCU,发现有个问题,所有的UART的发送中断,都只有FIFO空中断(THREINT),实际中测试中发现,发送FIFO中断发生后,FIFO的最后一个字节只是从FIFO到了移位寄存器,但移位寄存器的数据并没有完整发送的物理线上,这在用RS485的时候就有点尴尬,因为RS485要切换发送引脚。
用STM32系列做个类比,STM32发送有两个中断,TXE和TC,前者表示BUFF转移到了移位寄存器,后者TC表示移位寄存器为空(也就是真正的、彻底的发送完成),所以可以在TC中断完成后切换RS485的引脚,新唐少了一个类似的TC中断,所以有点麻烦。
所以请问各位同行,你们在遇到使用中断的模式下切换RS485的时候,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啥叫利用中断实现485通讯啊?

网友B:
其实你用TTL也就是串口通讯弄好了就行啊

网友C:
在新唐M4系列芯片上,利用中断方式进行485通信可以通过配置UART和GPIO中断来实现

网友D:
配置485控制引脚(DE/RE),用于控制发送/接收模式。

网友E:
485跟串口差不多吧

网友F:
在发送数据时,先将DE/RE引脚置高,发送数据,发送完成后将DE/RE引脚置低

网友G:
在主函数中初始化UART和GPIO,并进行数据发送和接收

网友H:
你在网上买个自适应的485通讯模块就好了,直接使用了就可以

网友I:
还是学学uart通讯吧,跟你的485没啥关系,485只是一个通讯方式

网友J:
中断的话就用串口中断呗,这个好像很简单吧

网友K:
就根据串口通讯进行修改就行,加上485无非是多一个控制引脚,控制接收和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