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YS_ResetCPU 不起作用?!

楼主(2024-10-08):
SYS_ResetCPU 不起作用?!

网友A:
SYS_ResetCPU 是一个常见的系统复位函数,用于将CPU复位到初始状态。如果 SYS_ResetCPU 不起作用,可能函数实现问题

网友B:
检查 SYS_ResetCPU 函数的实现是否正确。通常,复位函数会通过写入特定的寄存器或执行特定的指令来触发复位。如果 SYS_ResetCPU 函数的实现不正确,可能会导致复位失败

网友C:
如果 SYS_ResetCPU 函数在执行时被中断打断,可能会导致复位失败。确保在执行复位函数时,中断被禁用或优先级足够高,以防止中断打断复位操作

网友D:
如果 SYS_ResetCPU 函数的实现正确,但仍然无法复位CPU,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E:
复位电路,确保复位电路正常工作,复位信号能够正确传递到CPU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电源管理,确保电源管理电路正常工作,电源电压稳定

网友H:
外部干扰,检查是否有外部干扰导致复位失败。

网友I:
使用调试工具(如JTAG、SWD)单步执行 SYS_ResetCPU 函数,观察每一步的执行情况。

网友J:
在复位函数执行前后添加日志输出,观察复位函数是否被正确调用。

网友K: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捕获复位信号,观察复位信号是否正确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