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是否可以提供一下M463YGCAE的封装?谢谢!

楼主(2024-10-08):
请问是否可以提供一下M463YGCAE的封装?谢谢!

网友A:
这个首先建议去立创商城里找找

网友B:
我觉得可以看看数据手册,自己绘制一个

网友C:
你用的是AD啊还是什么绘图软件啊?

网友D:
我觉得还是直接选择找FAE问问吧

网友E:
可以自己看着手册画一下

网友F:
你直接去找个开发板呗,最好是带PCB封装库的,从里导出呗

网友G:
一般就是找原厂或者其他开发板,能提供源文件的,自己导库就好了

网友H:
这芯片的封装自己绘制一下多好,很快的

网友I:
我觉得还是直接选择在立创上找吧,具体型号是啥啊?

网友J:
这种自己画比较快,因为芯片的封装都是比较容易的,可以用模板的

网友K:
你要是能找到开发板就好了,开发板一般有PCB源文件,自己参考绘制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