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为什么按键后串口收到很多组相同的数据?

楼主(2024-10-08):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系统默认数据类型进行重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EY=P3^2;

/*******************************************************************************

函 数 名 : uart_init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配置函数,通过设置TH和TL即可确定定时时间
输 入 : baud:波特率对应的TH、TL装载值
输 出 : 无
*******************************************************************************/
void uart_init(u8 baud)
{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bau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
TL1=baud;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函 数 名 : main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输 入 : 无
输 出 : 无
*******************************************************************************/
void sendByte(void)
{
SBUF=0x0c;
while(!TI)
TI=0;
}

void delay_10us(u16 time)
{
time--;
}

void main()
{
uart_init(0XFA);//波特率为9600
if(KEY==0)
{
delay_10us(50000);
if(KEY==0);
{
sendByte();
delay_10us(50000);
}
}
//while()
//{

//}
}

网友A:
按键抖动

网友B:
波特率设置不匹配

网友C:
数据接收缓冲区溢出

网友D:
电磁干扰、电源波动

网友E:
程序逻辑错误

网友F(2025-06-28):
按键后串口收到多组相同数据,可能是按键抖动未处理,触发多次中断;也可能是程序中串口发送函数在按键处理里被重复调用,或进入死循环;还可能是硬件接触不良,按键信号不稳定,导致 MCU 多次识别按键事件,重复发送数据。需检查消抖电路和程序逻辑。

网友G(2025-08-27):
可能因按键机械抖动,导致 CPU 多次检测到电平变化;或未加防抖处理,程序重复发送数据,需硬件滤波或软件延时消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