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嵌入式设备在远端运行,会有偶发性代码跑飞的情况,无法到现场调试的情况下如何检查出问题?

楼主(2024-10-08):
(没什么积分希望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现状:目前设备在远端运行,会有偶发性代码跑飞的情况 ,无法到现场调试的情况下如何检查出问题?

解决:在设备端增加日志报告上传(通过4G模块)机制,希望可以通过日志数据找到跑飞的原因。
在日志数据中将会上传如下数据:
设备操作日志:
1、设备云端同步服务调用操作;
2、云端设备影子更新操作;
3、设备传感器值报警日志;
4、设备功能按键操作;
设备系统线程运行日志:
1、线程的优先级;
2、线程当前的状态;
3、线程当前的栈位置;
4、线程的栈大小;
5、线程历史中使用的最大栈位置;
6、线程剩余的运行节拍数;
设备内存使用日志:
1、堆栈使用情况(最大剩余内存、当前使用内存、最大使用内存);
2、内存申请、释放情况;
设备跑飞时日志记录(HardFault中断):
1、设备跑飞时栈数据;
2、设备系统线程运行日志;
3、设备内存使用日志;

问题:
1、请问当前“现状”下,新增日志上报功能是否可以找到跑飞的原因;
2、请问是否有更好的建议办法在当前“现状”下找到偶发性跑飞的原因;
3、请问日志报告中的数据,是否有其他补充建议,方便判断跑飞原因;
4、请问日志报告中的数据,是否有无必要数据可删除不上传;

网友A:
如果有联网调试设备应该就可以解决。

网友B(2025-09-15):
可通过以下方式排查:1. 部署日志系统记录关键操作与异常状态;2. 设计看门狗,异常时复位并保存现场数据;3. 植入故障注入模块模拟问题;4. 远程获取内存 dump 分析栈信息;5. 增加关键变量校验与自诊断,异常时上报。这些手段可离线捕捉并定位跑飞原因。

网友C(2025-11-19):
可通过预设日志系统记录关键运行状态、错误码及寄存器值,远程上传至服务器。在代码关键节点加校验(如 CRC),检测内存越界。启用看门狗,记录复位原因。设置故障快照,保存跑飞前的堆栈、变量值。还可远程触发固件自检,对比正常状态数据,定位异常点。